大神们来分析一下,为啥这个电车自燃几秒后又自己熄灭了?好诡异

楼主(2024-08-22):
【大神们来分析一下,为啥这个电车自燃几秒后又自己熄灭了?好诡异!-哔哩哔哩】 https://b23.tv/q9GFBUb

网友:
自动灭火技术,瑶瑶遴选??

网友:
我做个保守的老古董,过5年再看看电车能不能买。

网友A:
诡异的是,我看了好几遍,没看到坑,路是平的怎么会弹起来。有人说有坑,从反光角度看没坑,如果有坑,后轮开过车会晃一下,也没看到晃

网友:
估计就那几个被撞的电池组挤压起火,其他电池没事,电池封装是防火的?

网友:
难道是电池掉下来并支在地上把车顶起来了?

网友:
应该是 小部分电池严重受损快速释放的能量.   还来不及引燃其他东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诡异的是,我看了好几遍,没看到坑,路是平的怎么会弹起来。有人说有坑,从反光角度看没坑,如果有坑,后轮 ...

地面的瓷砖还是大理石砖 翘起来了

网友C:
每次开特斯拉经过这种大砖头地面都提心吊胆,有个朋友的特斯拉就是这么把电池壳挤破的,维修走保险花了1万多,幸好电芯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诡异的是,我看了好几遍,没看到坑,路是平的怎么会弹起来。有人说有坑,从反光角度看没坑,如果有坑,后轮 ...

你在仔细看下,那里一块砖是松动的,估计是前轮碾压翘起,这个案例,有电动车的,直接翻到。

极可能翘起顶到一小组电池破损导致,直接喷射外面燃烧了,然后喷射出燃烧时间比较短,没有影响到其他组电池。

网友D:
我去钓鱼,有一条路可以从主路开到河边,但路不好,中间高两边低,开电车的都停在主路上自己搬东西下去,开油车的都直接开下去到河边。
我的油车开下去偶尔能听到石头碰到底盘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每次开特斯拉经过这种大砖头地面都提心吊胆,有个朋友的特斯拉就是这么把电池壳挤破的,维修走保险花了1万 ...

我们公司的有台model Y 被代驾撞到路面的石头。电池磕坏了,维修好像要8万多。
然后刚好公司想卖掉这个车,所以保险走了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钓鱼,有一条路可以从主路开到河边,但路不好,中间高两边低,开电车的都停在主路上自己搬东西下去,开 ...

中间高两边低的路最坑爹。

只要有块石头,就很可能损坏底盘。

楼主:
【某品牌新能源汽车底盘磕碰3秒后迅速着火,品牌总经理迅速回应,后续疑似还是复燃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eFfRjs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的有台model Y 被代驾撞到路面的石头。电池磕坏了,维修好像要8万多。
然后刚好公司想卖掉这个车 ...

话说代驾发生事故要代驾赔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代驾发生事故要代驾赔钱吧?

叫代驾陪也可以的,代驾自己也有保险的。只是没处理完这个事,他平台就接不了单。
后面是走了车险,把车全损,卖给了保险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的瓷砖还是大理石砖 翘起来了

哪种小方块的大理石地砖非常容易被车轮碾压时候跳起来把车顶坏,对所有车的损伤非常大。新能源被顶到直接自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开特斯拉经过这种大砖头地面都提心吊胆,有个朋友的特斯拉就是这么把电池壳挤破的,维修走保险花了1万 ...

电动自行车会顶坏底壳,踏板摩托车会顶破发动机或者顶断发动机主固定点。

看这个视频,非常直观,非常危险
【前有升仕350d 后有雅马哈xmax300 都是地砖惹的祸-哔哩哔哩】 https://b23.tv/S6iCgmU

网友:
不是这个车,是所有车辆都被被这类地砖跳起来顶飞,这个发动机挂架断裂

【解密了 升仕350D原来是这样解体的-哔哩哔哩】 https://b23.tv/yhpptIo
【升仕350D 上马路牙子 车架断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hwIuw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