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TTL-UART,大家有没有又快速、又简单的隔离方法?谢谢!

楼主:
对于TTL-UART,大家有没有又快速、又简单的隔离方法?谢谢!

网友:
用光耦啊,还能怎样呢
我以前做adc的采集实验,一个人在看着示波器念数据,另一个人用电脑往表格里填数据,真的是完全彻底的隔离了,因为数据传输只靠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光耦啊,还能怎样呢
我以前做adc的采集实验,一个人在看着示波器念数据,另一个人用电脑往表格里填数据, ...

光耦么?我以为有一出、一入的双向芯片,是专门可以做这个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么?我以为有一出、一入的双向芯片,是专门可以做这个用的。

CA-IS3722HS

网友:
直接用隔离芯片

网友:
这隔离芯片真便宜

网友B:
大神, ,这真是便宜大碗的器件,补充一个类似的超高性价比隔离芯片。

网友:
别看见是隔离就觉得不错,有一次做ads1256的扳子,精度就差1位上不去,找来找去最后就是由于用了磁耦,换成光耦立马就好了,后来用了好多磁耦打压基本1500V都罩不住,分析原因就是个头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这真是便宜大碗的器件,补充一个类似的超高性价比隔离芯片。

这家的最近铺货势头好像不太行,在某商场报价也比我那个牌子贵,所以最近被我抛弃了

网友:
这芯片不错,电路简单直接

网友C:
我们项目上spi+io需要隔离用的多路的,同一个系列,可以选几进几出的片子。
ti/川土微/纳芯微可选。
尽量选大封装的。我选的小封装的,测试的时候用着用着就坏了,后面换成大封装的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项目上spi+io需要隔离用的多路的,同一个系列,可以选几进几出的片子。
ti/川土微/纳芯微可选。
尽量选 ...

谢谢指点

网友:
搭车问一下,3.3V TTL 如何防止碰12v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么?我以为有一出、一入的双向芯片,是专门可以做这个用的。

有的    BL7121  BL7122      还是 CA-IS3722HS  牛逼

网友:
电容隔离,苏州纳芯微的,已经批量

网友:
TTL的UART隔离转RS485有没有便宜用量大的芯片,直接一步到位,不带DCDC也行。好像早就有,但不便宜。现在有没有最便宜的,大家都在用的,好买的。

网友:
自己做吧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简单,加上TVS之类的,耐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