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外壳有没有可变高度的类型

楼主:
如图所示,有没有分体型上下一样带凹槽的,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平板”调节高度了,长度和高度都可调,只要多几种宽度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平板上可以活动的?会不会不雅观

网友:
楼主还是保守了,有那种宽高都可以调整的,相当于4跟角条固定4面的挡板,方便但是很难看的

楼主:
只是想当然,如果效果难看、不雅观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