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这种接插件的CAD图

楼主(2024-08-23):
如图,请问哪里可以下载这种接插件的CAD图纸,定做线束的时候老是被厂家弄错线序,想找这类接插件的CAD图来画线束示意图。

网友A:
要杜绝线束错位,检测成本要增加许多。
如果仅仅是一个端子的,难度更加大。
所大多数电子厂都是通电上机测试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杜绝线束错位,检测成本要增加许多。
如果仅仅是一个端子的,难度更加大。
所大多数电子厂都是通电上机测 ...

个别穿错线在所难免,我的示意图只标了脚位号,他们偶尔把1脚搞反,导致批量错误。

网友:
用实物样品不行吗

网友:
批量把插座反过来用😆😆
其实,你发cad对方说看不懂,
直接拍照片给他们。

网友:
直接拍实物照片,在照片上加上文字描述, 这样多好啊

网友:
没用的,批量总有个别线序错位的,我们之前也吃过亏,后来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检测板子,线序不对、不通就报警。

网友:
Digikey网站上大部分元件都有CAD图可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