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两个在APM32F407RG上遇到的bug

楼主:
1.  高级定时器TIM1,做无刷电机的传统霍尔换向,需要关闭三相H桥的其中一相时候,会导致PWM输出错乱。
比如这样:
TIM1->CCER |=  0x005;
TIM1->CCER &= ~0x050;
TIM1->CCER |=  0x500;
这个问题去年找过FAE,但他那边没有复现成功。但我这边始终无法让电机正常转动,电机表现的非常暴躁。
换回STM32F405RG后,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2.  CAN偶发的初始化异常,导致无法接收到外部消息,这个问题是客户发现的报给我的。
经过分析,出问题的那个批次都是用的APM32F407RG,用STM32F405RG的批次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最后写了一个can环回自检,自检不通过后强制自动重启,才把这个bug压下来。

现在STM32F405RG的价格已经降到10多元了,APM32F407RG已经彻底没有价格优势了。

网友:
国产还能便宜10%,st应该基本放弃f系列了,现在主推g系列

网友A:
apm的f4内置usb 2.0 high speed phy倒是个卖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的f4内置usb 2.0 high speed phy倒是个卖点

哪个型号支持?
之前遇到一个AT32自带的,结果一个同行反应有bug。最后没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