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质量怎样?

楼主(2024-08-24):
做了个小板子,没几天,调试过程中坏了至少两片芯片了,可能坏的芯片数量还多,只是开始没注意坏了,型号:STC32F12K54,质量不咋的啊

网友:
stc用的还是很广泛的,从消费到工业都很多

网友:
15年前质量很好,好像电源接反都不会烧      那时候是一代神MCU

网友:
STC 质量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51中的霸主;几乎每推出一款新的都会买上几十片玩玩(但几乎没量产过东西),20年来只坏过一片

网友:
多少年前我把STC89C52的电源接反,好几秒都还没烧,

网友:
极少发现坏的,耐操还可以

网友:
虽然性能干不过arm M0,但耐操性应该强过arm
上万片没见过坏的

网友A:
STC在售的还是很皮实的,有缺点的都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在售的还是很皮实的,有缺点的都停产了

哈哈,幸存者偏差 😁😁

网友:
怎么个坏法?
芯片没反应了
芯片冒烟了
芯片引脚失效
芯片功耗异常增大

网友B:
我感觉STC是常用的MCU中最皮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STC是常用的MCU中最皮实的

但是  我也遇到好几次  mcu坏了 但是同一个电源 485芯片 232都没坏。有几次是打静电。有几次是接反 电路有自恢复+二极管来反反接。但是mcu坏了 没烧

网友:
51现在实在是没竞争力了,资源少,开发费劲

网友:
arm是真的伟大。人类由于有了arm向前跃进了不少

网友:
STC也有arm内核的吧?好久没有用stc了

网友D:
会不会是买到假货或者拆机件?
说个题外话,为什么stc坚持51这种落后低效难用的架构?m系列内核都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51可以5v供电

网友:
好多arm–cm0内核的mcu是宽电压供电,不止5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买到假货或者拆机件?
说个题外话,为什么stc坚持51这种落后低效难用的架构?m系列内核都已经很便 ...

mcu与mpc与cpu与dsp 区别,虽然都有一定的可代替性,但是都有各自的领域不存在相互淘汰的二选一关系

ps:
改正上面错误mpu写成mp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  我也遇到好几次  mcu坏了 但是同一个电源 485芯片 232都没坏。有几次是打静电。有几次是接反 电路 ...

相对ARM来说,ARM更容易坏 例如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STC是常用的MCU中最皮实的

的确如此
就差一个可以真正可以在线使用的仿真器。

网友:
外围电路简单,随便搞不会坏,很适合自己折腾

网友:
如果STC 会经常性损坏   你就要检查你的外围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