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FLUKE 287万用表改锂电池供电过程

楼主:
前段时间在海鲜市场收了个没有电池盒的FLUKE 287万用表,那问题来了,电池盒只能自己做一个了。
FLUKE 287  850收,精度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

FLUKE 287 原电池是6节1.5v串联组成 9v供电

我使用两块1500mA 锂电池组成约8.4v的供电

充电部份:USB 5v供电,采用两颗 TP4057 单独对单个锂电池充电

3D打印文件

总体效果还可以,唯一问题是充电时,电池没有输出

楼主:
电池安装

287开机

网友A:
换锂电充一次电能用多久?还是15和17用着省心很多,更多担心的是电池漏液,而不是电池电量的问题

网友B:
那玩意本来就是电老虎,根本就不是平时随手用的东西

网友C:
为了防止充电干扰测量精度,还有被测电路与充电适配器可能出现异常的电流环路,充电不能输出应该属于优点。

需要优化:
要考虑两个mos能否承受的住弹簧短路

网友D:
学习了,5V充多串电池的电路,非升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防止充电干扰测量精度,还有被测电路与充电适配器可能出现异常的电流环路,充电不能输出应该属于优点。 ...

输出接了个自恢复 200mA 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充一次电能用多久?还是15和17用着省心很多,更多担心的是电池漏液,而不是电池电量的问题 ...

这个没有实测,万用表工作电流在50mA左右,使用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充一次电可以管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玩意本来就是电老虎,根本就不是平时随手用的东西

一般干电池使用不用太久,工作电流5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5V充多串电池的电路,非升压方案;

充电时 无输出

网友E:
点赞,我现在的万用表用的9V也是充电版本,淘宝买的套件,已经够便宜了,还包邮,方便用typeC充电使用,输出方案是升压9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点赞,我现在的万用表用的9V也是充电版本,淘宝买的套件,已经够便宜了,还包邮,方便用typeC充电使用,输 ...

好东西值得分享

网友E:
TB 搜  9V充电电池USB可万用表话筒金属探测器仪器仪表吉他6F22九伏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TB 搜  9V充电电池USB可万用表话筒金属探测器仪器仪表吉他6F22九伏锂电

这玩意我买过许多,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没一个好用的,再也不会买了。我买过三丰的卡尺,好几年都没换电池真好用。直到有一天换电池才看到是真正的银锌电池,那个电池好贵。我买了两个电池有一个放在国产的卡尺上也变得非常耐用了。所以没有花钱的不是,钱不到位很多事情是不能信的。

网友:
sorry,没仔细看,我买的不是这种电池是淘宝买的9V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