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靠谱Vmware下ubuntu虚拟机空间清理方法

楼主:
在vmware下安装ubuntu虚拟机,空间占用好无语,装好ubuntu18.04,占用空间20G左右。
安装vitis 2023.1,实际的占用空间也才60G左右,结果装完以后,虚拟机占用了300G。
网上各种方法,包括vmware的磁盘碎片整理,空间压缩,sudo vmware-toolbox-cmd disk shrink /等方法都试过了,效果不太理想
这空间都去哪了,求靠谱方法,多谢

网友:
挂载一个新vmdk到虚拟机,用pe盘启动,ghost过去,卸载旧的vmdk,能正常用就可以把旧的珊了。

网友:
记得好像虚拟硬盘有个选项是随着使用增长,还是创建时直接开辟虚拟硬盘容量空间的选项

网友:
试一下lbuntu,轻量版Ubuntu,24.04lts装完不到10g,拿来开发完全OK。

楼主:
试了一下WSL2,安装完VITIS,占用空间110G,比用VMWARE省了200G空间

网友A:
关键是一开始设置的时候,不要选太大,因为linux的ext4是分散写,如果你分500g,它一下就需要500g的空间。即使你选,随使用增加空间,也会很快就变500g,虽然你实际只用了200g。不像Windows,写文件先从磁盘前面慢慢向后。你先设20g,够装系统就行了,不够了,就新加一个虚拟盘,比如就是存源码,10g就够用很久了,而且这个虚拟盘文件还容易备份,也可以拷贝在其他虚拟机上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一开始设置的时候,不要选太大,因为linux的ext4是分散写,如果你分500g,它一下就需要500g的空间。 ...

收到,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