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起勇气学linux驱动,买了个milk-V DUOS高配,根本无法入门

楼主(2024-08-25):
看官方“入门教程”,然后到配置环境编译好固件,就不知道怎么下一步,编译固件一个小时都没完。
看来这种便宜的开发板没办法入门linux驱动什么的。

连点流水灯都不知道怎么做。。。

大家有什么便宜的开发板能有附带教程一步一步学习的推荐?

网友:
我竟然是从zedboard的petalinux入门的?

网友A:
都2024了还学什么linux驱动,直接主线内核走起,配一下device tree就完了。

网友:
为什么要学搞驱动?不是搞业务程序才赚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024了还学什么linux驱动,直接主线内核走起,配一下device tree就完了。

其实我没任何方向,你说的内核走起,设备树是什么意思?怎么入门?

网友B:
我搞了一个几个XX派的相对便宜点的。,到现在都入门不了。
什么DOCKER环境,编译固件,研究了一两个月,完全看不懂。在什么论坛里面看资料,给的都是云里雾里,加qq群,里面几乎没人回答。
最后上:树莓派。但是研究时间不多,但是确实效果比xx派好。
最终还是机缘巧合遇到一个固件,最终把项目做出来。
感觉最好还是身边有用LINUX的人,这样耳濡目染能把一些基础的东西弄明白。
另外国产的派:最好买他们的主推型号去学。否则资料几乎没有。或者就丢一堆东西给你。0基础狠痛苦。

网友:
既然你都说流水灯了,就先从流水灯学起吧,先写个流水灯的程序。

网友:
先不要上来就搞驱动,先学会用linux,多操作,多解决一些遇到的问题。

网友C:
用小主板的X86代替树莓派不更容易点,小x86主板有什么又便宜又大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一个几个XX派的相对便宜点的。,到现在都入门不了。
什么DOCKER环境,编译固件,研究了一两个月,完 ...

大神是可以写驱动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搞了一个几个XX派的相对便宜点的。,到现在都入门不了。
什么DOCKER环境,编译固件,研究了一两个月,完 ...

docker 是给不熟 linux 的用户用的,类似给你一个安装好各种环境的 virtualbox/vmware 虚拟机的镜象给你,你本地只要用虚拟机启动镜象就可以进入一个立即可用的环境。

然而,对于我来说,一直觉得 docker 有点脱裤子放 P 的感觉,我之前刚接触网页 wasm 的时候,要移植一个 imagemagick 到 wasm,github 找到一个参考移植,编译要用 docker 环境,我折腾了半天,各种出错。后来我把编译脚本里面的 docker 删掉,裸机直接编译,一下子就成功了。

我的结论是:熟 linux 的不须要 docker,不熟 linux 的用 docker 更懵 B。

至于服务器用 docker 可以做到部署方便我也不认可,我自己管理了多个服务器,全部用同一套系统就好了,没有部署兼容性问题。至于不同服务依赖某个软件包的不同版本也不是问题,gentoo 有 slot 机制可以同时安装多个版本。我自己一个 vps 本来想安装一个独立站系统,结果要求用 docker,上 docker 非常耗资源,结果是反而用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2024了还学什么linux驱动,直接主线内核走起,配一下device tree就完了。

确实,而且是拿原本就有的驱动或者原厂提供的驱动,修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确实,而且是拿原本就有的驱动或者原厂提供的驱动,修改一下

能在用户态跑的尽量在用户态实现,像SPI/I2C下面挂的各种外设基本上都可以在用户态通过ioctl操作,没必要去搞内核驱动。实在要搞驱动一般都用DKMS而不是直接改内核,这样不影响内核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用户态跑的尽量在用户态实现,像SPI/I2C下面挂的各种外设基本上都可以在用户态通过ioctl操作,没必要 ...

那我换一个方向,直接从应用学起
有什么开发板便宜,多资料,有教程的吗?
现在手上的板连点流水灯都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一个方向,直接从应用学起
有什么开发板便宜,多资料,有教程的吗?
现在手上的板连点流水灯都不知 ...

直接应用学,pc就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一个方向,直接从应用学起
有什么开发板便宜,多资料,有教程的吗?
现在手上的板连点流水灯都不知 ...

正点原子,韦东山 一大堆的开发板

嘉立创的开源,RK3568 泰山派也可以吧

不过我觉得学什么需要有项目驱动,不然没有目标,体验完吃灰的概率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在用户态跑的尽量在用户态实现,像SPI/I2C下面挂的各种外设基本上都可以在用户态通过ioctl操作,没必要 ...

大师,liunx下的那些操作命令需要看什么书能系统学下?之前都是KEIL和IAR这种IDE下操作,看见liunx的类dos命令行就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师,liunx下的那些操作命令需要看什么书能系统学下?之前都是KEIL和IAR这种IDE下操作,看见liunx的类do ...

不用系统学,用的啥看啥。建议先把shell的视频看看,shell就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小主板的X86代替树莓派不更容易点,小x86主板有什么又便宜又大路的?

还是树莓派容易点,从下载系统镜像,烧录系统,官网都有配套的教程。如果非要在x86小主机上面试,那还不如装个虚拟机体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树莓派容易点,从下载系统镜像,烧录系统,官网都有配套的教程。如果非要在x86小主机上面试,那还不 ...

我就看各种派玩起来不容易,编程环境不舒服。要命的还是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各种封和锁怀疑,对我们背后插刀,应用的话,还是x86方便太多。

网友I:
别一来就学驱动,也别去买什么开发板,大概率因为枯燥乏味就放弃了。从虚拟机开始,先熟悉命令行和gcc,能比较熟练编写运行程序了,再学交叉编译内核啥的,驱动到应该放到比较后面去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别一来就学驱动,也别去买什么开发板,大概率因为枯燥乏味就放弃了。从虚拟机开始,先熟悉命令行和gcc,能 ...

我是搞不懂为啥那么多人要学linux驱动。有多少人买台电脑回来是为了折腾驱动开发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不懂为啥那么多人要学linux驱动。有多少人买台电脑回来是为了折腾驱动开发的? ...

可能是想提升自己吧,觉得搞嵌入式就是搞linux驱动。 实际上现在BSP大都是厂家做好了,自己能开发应用端,能裁剪裁剪内核,能玩转设备数,也差不多能做linux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系统学,用的啥看啥。建议先把shell的视频看看,shell就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

之前看过了,可以通过脚本做一些东西,但是下一步呢,比如点流水灯或者串口,怎么做
我也知道可以用虚拟机,虚拟机之后就不知道怎么下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cker 是给不熟 linux 的用户用的,类似给你一个安装好各种环境的 virtualbox/vmware 虚拟机的镜象给你 ...

我觉得docker最大的价值是快速部署以及快速重建系统。

一次写好Dockerfile然后随便一台电脑直接装好docker后就能一行命令部署环境,节省很多时间。

另外就是不用担心搞崩系统,毕竟是虚拟环境,一旦搞崩大不了--force-recreate。系统直接回到初始状态。可比装真机快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想提升自己吧,觉得搞嵌入式就是搞linux驱动。 实际上现在BSP大都是厂家做好了,自己能开发应用端 ...

大厂是做好了,不过想换个型号,就要自己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看过了,可以通过脚本做一些东西,但是下一步呢,比如点流水灯或者串口,怎么做
我也知道可以用虚拟 ...

linux是不适合点流水灯的,大材小用不说,非实时系统定时精度不高,效果不如单片机好。当然也可以做,直接操作GPIO就行,甚至shell脚本都能做,没啥难度。

串口直接打开 /dev/ttyS* 就好了,让ChatGPT给了一个C例程你参考一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t main() {
    int serial_port = open("/dev/ttyS0", O_RDWR | O_NOCTTY | O_NDELAY);

    if (serial_port == -1) {
        perror("Failed to open the serial port");
        return 1;
    }

    // Configure serial port settings
    struct termios tty;
    memset(&tty, 0, sizeof(tty));

    if (tcgetattr(serial_port, &tty) != 0) {
        perror("Failed to get terminal attributes");
        close(serial_port);
        return 1;
    }

    cfsetispeed(&tty, B9600);  // Input baud rate
    cfsetospeed(&tty, B9600);  // Output baud rate

    tty.c_cflag |= (CLOCAL | CREAD);    // Enable the receiver and set local mode
    tty.c_cflag &= ~CSIZE;              // Clear the character size mask
    tty.c_cflag |= CS8;                 // 8 data bits
    tty.c_cflag &= ~PARENB;             // No parity
    tty.c_cflag &= ~CSTOPB;             // 1 stop bit
    tty.c_cflag &= ~CRTSCTS;            // No hardware flow control

    // Raw input mode (non-canonical, no echo)
    tty.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 Raw output mode
    tty.c_oflag &= ~OPOST;

    // Set the new attributes
    if (tcsetattr(serial_port, TCSANOW, &tty) != 0) {
        perror("Failed to set terminal attributes");
        close(serial_port);
        return 1;
    }

    // Write to the serial port
    char *msg = "Hello, Serial Port!\n";
    int bytes_written = write(serial_port, msg, strlen(msg));

    if (bytes_written < 0) {
        perror("Failed to write to the serial port");
        close(serial_port);
        return 1;
    }

    // Read from the serial port
    char read_buf[256];
    memset(read_buf, '\0', sizeof(read_buf));
    int bytes_read = read(serial_port, read_buf, sizeof(read_buf));

    if (bytes_read < 0) {
        perror("Failed to read from the serial port");
        close(serial_port);
        return 1;
    }

    printf("Read %d bytes: %s\n", bytes_read, read_buf);

    // Close the serial port
    close(serial_port);

    return 0;
}

记住linux是一个操作系统,不要总是抱着单片机裸奔的习惯性思维,要在应用开发层面考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厂是做好了,不过想换个型号,就要自己改了

学东西本就讲究个循序渐进,用都用不明白的情况,上来就干内核裁剪,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不懂为啥那么多人要学linux驱动。有多少人买台电脑回来是为了折腾驱动开发的? ...

要学liunx驱动的都是从单片机过来的人,单片机资源太少满足不了需求了,比如有网口,USB、触摸屏等应用,才要上liunx,而这个时候现成的liunx开发板又满足不了要求,需要自己做板子,所以要学liunx驱动。
而大多真正搞liunx的人,都是不考虑硬件层面的东西,直接搞应用,甚至连原理图都不看,所以根本不是一类人,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学liunx驱动的都是从单片机过来的人,单片机资源太少满足不了需求了,比如有网口,USB、触摸屏等应用, ...

自己做板子为啥要搞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板子为啥要搞驱动?

+1,估计90%以上的情况改改dts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板子为啥要搞驱动?

要增加器件啊,管脚也可能调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要增加器件啊,管脚也可能调整啊

Device Tree Overlay了解一下,内核支持的硬件直接配dtbo就好了,内核不支持的再看什么硬件,如果是挂在SPI/I2C下面的可以在用户态操作,95%情况不需要写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vice Tree Overlay了解一下,内核支持的硬件直接配dtbo就好了,内核不支持的再看什么硬件,如果是挂在S ...

学到了,谢谢大师

网友:
现在搞Linux 那都是设备树工程师就行了,驱动基本主线或原厂都给你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