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TIM1连接的电机,在MCU复位期间颤了一下

楼主:
用的三个通道,6个输出,
分别是
// PWM  TIM1-CH1  PA8
// PWM  TIM1-CH2  PA9
// PWM  TIM1-CH3  PA10
// PWM  TIM1-CH1N PB13
// PWM  TIM1-CH2N PB14
// PWM  TIM1-CH3N PB15
接到三相H桥。

现象是:给MCU发送复位的命令,让MCU重启,这个时候,用手去摸电机,会感受到电机颤了一下。

MCU复位后,会给TIM1初始化,并直接使能PWM输出0,此时TIM1-CHx是低电平,TIM1-CHxN输出高电平。

这个问题很早就出现过,一直没去探究。

今天去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发现问题出在TIM1-CH2N和TIM1-CH3N

楼主:
奇怪的是,我记得以前STM32F405 也有这个毛病,今天测了2个板,STM32F405 波形是正常的,不知道是批次问题,还是我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而相同的板,焊接的兼容的APM32F407的板,测试中则100%出现了这个毛病。

最早以前,STM32F103,貌似也出现过这个毛病。

不知道各位搞过电机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在初始化定时器前,把gpio设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初始化定时器前,把gpio设置为输入?

gpio复位期间和未配置前,系统默认就是浮空输入的。

主要问题在于,复位期间,TIM1-CH1N电平为0,TIM1-CH2N和TIM1-CH3N电平不为0,这个过程不受程序控制。

网友:
重启之后,io口状态也是不受代码初始化控制,是不是这个关系。
尝试着在端口初始化函数之前加一个延时函数,然后测试。

网友B:
看着波形像是复位之后就没有拉了,可能是变成三态了,外部加个下拉电阻试试?1k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波形像是复位之后就没有拉了,可能是变成三态了,外部加个下拉电阻试试?1k欧左右。 ...

栅极驱动芯片内部是带有下拉的。阻值会稍微大了一些。

网友C:
就是复位期间的电平不可控,一般mcu对这个参数都不描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极驱动芯片内部是带有下拉的。阻值会稍微大了一些。

那么可以解释了,g弱下拉io弱上拉,杠起来了。外面加个1k的强下拉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可以解释了,g弱下拉io弱上拉,杠起来了。外面加个1k的强下拉搞定

理论上解释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应该是硬件出bug了。

STM32除了JTAG的IO口有内置上下拉,其他全部端口复位期间应该全部都是浮空输入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复位期间的电平不可控,一般mcu对这个参数都不描述的。

有描述的

网友D:
你应该把外部电路断开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外部电路断开再测。

听大师的,后续电路断开后,如下图,是TIM1-CH2N 和CH3N的波形。

另外我把MCU程序擦除了,再去测TIM1-CH2N的波形,发现是低电平。

那么只能解释为,复位期间,TIM1-CH2N的波形电平,下降率出了问题,像是接了一个很大的电容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