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吊顶上面单独拉一根零线(非地线)穿进墙体的PVC管是什么鬼?

楼主:
如题,分接的是吊顶灯的零线。

楼主:
会不会本来是要接地的接错到零线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吊顶灯供电线留着一根地线悬空在那

网友:
这是电工们的“接地”。

我曾看过热水器的地下,用膨胀螺丝接到墙壁上。电工说,膨胀螺丝足够可靠 😁😁

网友:
墙体的“零电位”?

网友:
明显是错误用法。哪天供电把你家的零火对调了就完蛋。
别以为现在的水电工有多靠谱。
如果是等电位,那应该用地线而不是零线。

网友A:
现在灯是这条线当零线,并且这条线只是埋在墙里而不是接回零线吗?这样漏电开关不跳闸就奇怪了

楼主:
前面的网友都误解了,也怪我没表达清楚。那根零线是穿到墙体的PVC管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灯是这条线当零线,并且这条线只是埋在墙里而不是接回零线吗?这样漏电开关不跳闸就奇怪了 ...

你提醒了我,漏保没有跳闸。所以这条线一定不是错当做地线了,否则漏保一定会跳闸。
想来想去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是照明线路,火线从门口的开关进入。零线却不跟火线一起走,而是图个方便从这个管道穿进卫生间,然后就这样凌乱的搭上去卫生间的照明电路?
但是零线为什么不跟着火线的管道一起走?好奇怪啊,所以好像也不对。

楼主:
那条零线穿到了厨房那边,然后接到了厨房的灯的零线上。
从下图可以看出那个洞是装了吊顶之后才打的,所以可能是装修了以后后来才发现卫生间或者是厨房的照明零线路有问题才搭了一根线过去。

网友:
这叫“借线”,因线路故障,或是省铜线
如果是零线在墙内被施工打坏,有后患

网友:
是后来补的线?

正常卫生间应该零地一起接等电位端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后来补的线?

正常卫生间应该零地一起接等电位端子上。

不会吧这都直接接一起啊?
在家里零线与火线一对,都是不能外漏也不能接任何导体与楼体钢筋。零线虽然正常情况不会电人,但是当线路异常时候就带电,比如:1外部电路改动零火线反过来了那不是就人直接起飞了。2同一变压器下的其它火线出现漏电接地了后,零线就与地面有220v电压,火线与地线380v电压。3线路电阻大,或者线路接头电阻大,线路电流大,这时候零线与地面电压不为零。4同一变压器下三相电负载不平衡零线电阻大,这个时候零线对地电压不为零。

等电位是等电位不能接零线,也不能接楼体钢筋,也不能接避雷线,是一根专用的且与其它接地隔离来对接地电阻有要求接的独立地回路。

接错的举个手吧

ps:改错别字并增加情况4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这都直接接一起啊?
在家里零线与火线一对,都是不能外漏也不能接任何导体与楼体钢筋。零线虽然正 ...

好像记得以前讨论过。

等电位就是在异常情况下浴室各处电位相等,就算是带电也因为电位相同不会发生危险。

网友:
等电位是个好东西,接错了反作用力大。看看Ai 如何回答的:

等电位不可以接零线。

原因如下:

- 功能不同:等电位是将建筑物内可导电部分连接在一起,使各处电位相等,主要目的是消除不同金属部件之间的电位差,防止电击事故。零线是电路中的工作回路导线,用于传导电流回电源。
- 安全风险:如果等电位连接到零线,当零线出现故障(如断线、接触不良等)时,可能会使等电位连接的金属部件带上危险电压,反而增加了触电风险。
- 违反规范:电气安装规范明确禁止将等电位与零线连接。

等电位不可以随意连接楼体钢筋。

如果楼体钢筋接地良好且经过专业设计和施工确认可作为等电位连接点,在符合规范和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连接。但如果楼体钢筋接地不可靠或者未经确认,连接后可能无法起到等电位的作用,甚至在发生电气故障时,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比如导致接触电压升高,增加触电风险。

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自行将等电位连接到楼体钢筋,应按照电气规范由专业人员进行正确的等电位连接施工。

等电位不可以接避雷针。

原因如下:

- 功能不同:等电位是为了消除不同导电部分之间的电位差,防止电击危险。避雷针的作用是将雷电引向自身并安全导入大地,以保护建筑物免受雷击。
- 安全风险:如果将等电位连接到避雷针,在雷电发生时,强大的雷电流可能会通过等电位连接系统进入建筑物内的电气设备和金属管道等,造成设备损坏和人员触电危险。

总之,等电位和避雷针应分别独立设置接地系统,不能相互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记得以前讨论过。

等电位就是在异常情况下浴室各处电位相等,就算是带电也因为电位相同不会发生危险 ...

等电位是个法拉第笼,人在法拉第笼里面相当于全身被金属覆盖,电流无法流入身体。

虽然与零线还有地线还有避雷线直接都是接地的但是必须是独立的与其它任何导体都要绝缘,且接地桩必须远离其它接地桩,接地电阻有要求,防腐有要求,且整栋楼都是公用的遇到一户接错的就会所有人等电位异常。

金属门窗接了等电位更加容易吸引雷电,就那业主家的小线线也敢接雷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记得以前讨论过。

等电位就是在异常情况下浴室各处电位相等,就算是带电也因为电位相同不会发生危险 ...

零线也接到等电位端子?不太可能吧,那漏保不就直接跳闸了?
另外提醒下各位,照明最好还是要经过漏保的。如果规范说照明不需要漏保,那是理论理想状态,而实际情况是卫生间的照明施工队都是乱来的,看看我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后来补的线?

正常卫生间应该零地一起接等电位端子上。

难道我的就是这样?设计施工时是这样设计,等装修好了才发现这样不对所以后面才改啦?
等所以材料到了之后我再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也接到等电位端子?不太可能吧,那漏保不就直接跳闸了?
另外提醒下各位,照明最好还是要经过漏保的 ...

照明虽然灯泡在天花板,但是人要接触开关的,湿手按开关尝犯的傻。为了防止其它电器漏电造成全屋没电失去照明,可以进线一分2,一路漏电管家里所有插座,一路管照明。这么做照明线路需要与其它插座不能混合需要独立的线路成本巨大。

其实真没必要照明单独回路,家里又不是公司不怕跳闸出现人员踩踏,准备手电筒与干电池足够了。跳闸就关总闸去住酒店明天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条零线穿到了厨房那边,然后接到了厨房的灯的零线上。
从下图可以看出那个洞是装了吊顶之后才打的,所以 ...

你这个是事后发现问题补救措施,可能情况如下:1隔壁空间漏了一根线,或者线坏了舍弃。2多个漏保,施工时候不同漏保后面出现电路混合,这样漏保会跳闸的,于是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事后发现问题补救措施,可能情况如下:1隔壁空间漏了一根线,或者线坏了舍弃。2多个漏保,施工时 ...

2.线路混合漏保也不会跳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