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中间位置出现一条绿色亮线,是烧屏了吗

楼主:
OPPO手机,一条从上到下的绿色亮线贯穿整个屏幕,是坏了吗?还是排线接触不好?

另外,屏下指纹也用不了了

网友:
我上次这样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这不是烧屏,是屏坏了

烧屏是有暗印,纯色时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烧屏,是屏坏了

烧屏是有暗印,纯色时比较明显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应该是该换手机了

网友:
手机这东西,在还没坏得时候,就要记得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