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改床车上路被叔叔查到怎么办呢?怎么样的改装才能合理合法?

楼主:
【面包车改床车上路被叔叔查到怎么办呢?怎么样的改装才能合理合法?-哔哩哔哩】 https://b23.tv/FD04ORd

楼主:
玻璃车窗膜不能深色? 我的SUV后排和后档颜色很深。前档和前排颜色才浅。近10年了,无数次查车警察都没有说不行。

不能拆座椅?那还改条毛!

楼主:
Up主 的座椅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车窗膜不能深色? 我的SUV后排和后档颜色很深。前档和前排颜色才浅。近10年了,无数次查车警察都没有说 ...

可能是面包车的特殊规定??记得面包车是重点查的,看有没有拆座椅有没有客货混装。

好像有的座椅可以折叠到地板上,占的空间挺小的。

网友:
朋友MPV面包车 后面改床车,大通铺
刚从新疆 回来,路上叔叔只看身份证  不管改装座椅

网友:
私家车J-C一般不管,面包车是重点的查处对象,查拉货,所以膜越是黑色越觉得有问题,J=C越看,私家车懒得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