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我在果园太阳下干活,S23U手机播放B站视频,竟然提示过热,自动关机了

楼主:
我带着帽子,穿着防晒衣,铺设防草布。手机在太阳下暴晒,并且播放着b站的法律科普视频(我听)。

手机突然提示20秒后自动关机,因为系统检测到过热。

从套里取出手机,靠近摄像头的位置(估计是CPU所在地)热的手都不能触摸。

如果不是自动关机,估计很可能自燃了。

三星的保护做得还是要点赞!

这是第一次发生,以后不会这样使用了。

网友A:
用听视频模式,关着屏幕听,应该不会过热吧

网友:
升温估计跟你的手机壳关系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听视频模式,关着屏幕听,应该不会过热吧

主要是暴晒。

网友B:
可能闪光灯被误触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闪光灯被误触打开了

闪光灯倒没有打开。

我试过误开了一整晚闪光灯,机身也不热

楼主:
应该是突破了手机温度控制的极限。

网友:
在阳光下看手机,屏幕亮度会自动最高,也会非常烫

网友:
主要是怕电池过热会危险,屏幕本身应该是对可见光有很强的吸收,太阳照射升温很快。

网友C:
手机发现过热可以关机,但汽车BMS不能断电,如果动力在输出,断电会有危险。
不过,很多电动车在停车或充电时自燃,这个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发现过热可以关机,但汽车BMS不能断电,如果动力在输出,断电会有危险。
不过,很多电动车在停车或充电 ...

汽车可以提前5分钟报警,提示5分钟内会关闭电源。

电影里面,很多太空站引爆,都只是提前5分钟逃生。

网友:
碰到过过冷关机

网友:
太阳下温度本来就高,加上光线充足,屏幕大概率是最高亮度运行,温度就更高了吧。

试过老 iPhone 11 在阳光底下几分钟,机身就会发烫,然后屏幕亮度自动调到最低……

网友:
我S10在车里开导航过热过,但没自动关机,是进入了节能模式,自动降低了屏幕分辨率和性能,可能关掉了后台应用。但这是有损伤的,之后一段时间我的电池鼓包了,但我家里人的没有(同型号,一起买的)。

网友:
手机过热一定要避免,经常这么做会损伤主板,最典型的就是处理器脱焊各种死机,重新焊后就能修复

网友:
我的iphone12 开车导航在放点音乐都报高温,我买了带制冷片的车载手机夹才抗住

网友:
iphone夏天在车上导航加无线充电用经常过热。现在都是把它放到空调的出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