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径向磁环大家都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拆机一个电机,发现磁环居然是包在一个六角形像是螺母的东西里的,很好奇怎么做到的,自己DIY的都只能用胶粘在电机上

网友:
可能就是螺母,车的前面还有一部分,轴向锁紧的,然后磁环粘在了螺母后面而已

网友A:
车床车一下,紧配合打进去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车一下,紧配合打进去不就可以了么

磁铁太脆了,打进去可能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