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电子工程师的常用工具是不能过安检的?

楼主:
出差经常要携带水口钳,剥线钳,网口钳,大剪刀,游标卡尺,电烙铁,热风枪,万用表等工具。想问一下有哪些工具是安检不让过的

网友A:
以前我带镊子,安检不给带,万用表倒是没事。

网友:
剪刀镊子普通螺丝刀。(可以换小头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带镊子,安检不给带,万用表倒是没事。

看安检是不是细心了,上次我忘了把镊子从包里拿出来了,就这样也过了安检。
我的镊子很尖锐跟小刀没区别

网友:
内六角扳手都不让带

网友B:
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不同线路都不同,不能一慨而论。
曾经一把小巧水果刀,随身带着削水果,来来回回多少次安检都没有事情,突然之间就不能过,要么不坐车,要么丢掉物品。安检很生硬的说。当然选择后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不同线路都不同,不能一慨而论。
曾经一把小巧水果刀,随身带着削水果,来来回回多少 ...

+1,之前也是有个非常小巧的瑞士军刀,背包随身带着削水果很好用,结果有次就是死活不让过

网友:
楼主没说是高铁,汽车还是飞机,如果是飞机,没有一个工具能幸免,高铁之前有段时间管得严,其余时间还行,我带过螺丝批,镊子,都没问题。

网友:
飞机的,尖锐物品(卡尺,镊子)不能过,亲身试过(广州白云机场)。火车就没那么严格

网友:
飞机是几乎一切工具都不让带,六角匙也不行。高铁可以带水果刀、瑞士军刀等,只要刃长不超过6cm(6还是7,懒得查了)即可。以上均为亲测,瑞士军刀(真的是在瑞士买的)经常带着搭高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