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可以推荐一个spi nand(W25N01GVZEIG)量产烧录器吗?

楼主:
RT. 用的芯片的是W25N01GVZEIG,目前是通过主控来烧录,效率不高, 想加快烧录时间,坛友们有没有推荐的量产用的烧录器

网友:
可以试试硕飞科技的spi nand 编程器速度挺快支持挺好的。可以先问问客服是否支持,貌似也可以邮寄样片去扩充支持。

网友A:
烧录器厂家一大堆,比如西尔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录器厂家一大堆,比如西尔特

编程器伤心往事,主机8800,还要单独购买一个四位tsop48座1100。用的很无奈,会四位变3位变2位送修了又病发。

用过最贵的编程器,也是最难用的,从此远离。幸好是公司的

ps插入图片

网友:
不得不提海口鑫工家的编程器了,现在新款是XGecu T48和T56 ,直接支持楼主的型号,他不支持一拖多,但是他支持多机模式,也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当年也是给一个小众型号的spiflash写固件,找到了这家,支持的型号非常全,关键是价格便宜,T48这个淘宝价格300的样子。http://forums.xgecu.com/viewthread.php?tid=684&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伤心往事,主机8800,还要单独购买一个四位tsop48座1100。用的很无奈,会四位变3位变2位送修了又病 ...

确实这家难用的要死,手里也有一台7500闲置,支持的型号少,上位机难用,公司之前一个大爷级别的研发人员选的,他那个座子有寿命限制,有正版识别。除了名气大,别的都垃圾反而不如一些小厂家做的好用。

网友:
还有一个工具支持楼主的型号,安富莱的H7-TOOL,价格小贵,优点是很多额外的附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