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直流电机UVW相电流有效值测量方法

楼主:
有个项目是测电动关节上无刷电机的电流,测量在不同扭矩负载情况下电流的情况,从而判断电机驱动系统电流环控制状况。做无刷电机控制的说他的电流环控制频率是20kHz。电流应该是3个120°相位差的正弦波,频率应该和转速相关,不过转速是从100rpm到10000rpm都有可能的。
我这边只需要采集电流有效值即可,采样频率200Hz左右即可,精度能到3%就能满足需求。
目前构想是串接一个分流器,采集电压,不过采集到应该是交流电。还是有对应的穿孔的霍尔测电流的?或者有没有类似的处理的芯片?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帮忙推荐下。

网友A:
电流的有效值跟PWM频率关系不大,除非载波频率很低;
电流采样的话直接用霍尔芯片采样就可以了;
你是采集每相的电流有效值, 还是采集平均有效值?采集平均有效值的话直接计算三相的瞬时均方根就可以了,采集每一相的话就要用真有效值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有效值跟PWM频率关系不大,除非载波频率很低;
电流采样的话直接用霍尔芯片采样就可以了;
你是采集 ...

大部分使用平均有效值,但是特殊情况也需要分析每一相有效值。
您提到的有效值芯片,搜了一下像LTC1966这种是不是可以?有没有其他的型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