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单片发热,RESET脚对地电阻66欧

楼主:
单片机莫名其妙的发热,测量电压3.3V,但是IO口电压是3.17V左右,RESET脚对地电阻66欧,正常应该是没有电阻的,但是程序能正常运行.具体排查,都是通过烧录器JLINK仿真后,过一段时间就坏了.后面突然发现,jlink的管脚5个脚,接触到板子的烧录孔德时候,有打火漏电的现象,但是我板子也没有接电源.测了下仿真器的reset脚对大地的电压,有120V,最终排查有个排插的地线居然不通,换个排插后,reset对大地只有1V了.想问下大家,单片机发热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漏电原因导致的

网友:
这个不是漏电,而是浮地放电,瞬间电流很大,如果不是地线先接触,io接触的话打一个死一个。热插拔插头都设计为地线电源最长是有原因的。所以一定要养成习惯,一般不热插拔,实在不得不热插拔一定要先接地平衡电位,再接电源最后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