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在pdf中的3D,采用什么工具可以提取出3D文件,谢谢

楼主:
请教,集成在pdf中的3D,采用什么工具可以提取出3D文件,谢谢

网友:
以前查过PDF的3D文件无法导出STEP文件的,原因是PDF的3D文件生成中丢失了很多数据,
刚刚试了下,只能导出.XML和.CSV格式文件。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办法

仔细找了下,还真找到了,3D文件作为PDF附件存在的,只要到附件里找就是了

网友:
第一次见,居然用福昕PDF阅读器,可以直接在里头看到3D视图,可以旋转放大

网友:
另外说明下集成在PDF文件中的3D图应该是导不出STEP格式的,原因就是制作成PDF格式的3D文件时已经丢失制作STEP格式3D文件的数据。
不过这个PDF文件把STEP格式文件作为附件放里边了,这个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网友:
第一次见,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