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预编译的变量值怎么查看。

楼主:
IAR环境,预编译的变量值怎么能查看到?比如下面的gDCDC_Enabled_d 的值。这个变量只在预编译里面使用。

网友:
使用 #ERROR  即可
不确定某个#if编译选项的值,就在对应的地方都加个#ERROR
编译的时候报出哪个error就是哪里

网友A:
在#if里面嵌套一个#info  做为信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 #ERROR  即可
不确定某个#if编译选项的值,就在对应的地方都加个#ERROR
编译的时候报出哪 ...

这个可行,多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f里面嵌套一个#info  做为信息提示

多谢多谢 #info IAR 好像不识别,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info IAR 好像不识别,报错

#info 就不是标准的指令,标准的在编译时输出信息的只有 #error 和 #warning
个人推荐临时使用的都用#error,因为见到它就停止编译了,一眼就能看到是哪个
#warning 只输出一个警告,还会继续往下走。然后很多工程自身就有一大堆警告,不好找哪个是自己专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o 就不是标准的指令,标准的在编译时输出信息的只有 #error 和 #warning
个人推荐临时使用的都用#err ...

谢谢大佬写这么多 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