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之王的MCU的硬件SPI遇到问题?

楼主:
我使用PY32F040的硬件SPI来刷屏,感觉在硬件SPI情况下,它的SCK管脚没有强推挽输出,要靠上拉电阻来提供高电平的。

哪位大神使用它的硬件SPI呢?好使不

网友A:
不可能吧?从来没有听过说SCK会用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从来没有听过说SCK会用上拉的

希望是我测试错误,我用他们家的开发板测试,将逻辑分析仪搭在SCK上面,监测到SCK的高电平确实不正常。

网友:
在用PY32F002和PY32F030,硬件SPI都没问题

网友B:
按着arm的样子,先排除是否开了o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着arm的样子,先排除是否开了od模式

我确定在程序里面设置的是强推挽模式

网友C:
频率太高了吧?上升沿下降沿是不是很慢?

网友D:
有没有热插拔过,io口坏了?前几天刚在其他单片机上的UART TX上遇到过,驱动能力变弱,同时芯片发烫,后确认是IO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太高了吧?上升沿下降沿是不是很慢?

跟频率没关系,我试了几十K的频率也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热插拔过,io口坏了?前几天刚在其他单片机上的UART TX上遇到过,驱动能力变弱,同时芯片发烫,后确 ...

试了两个板子都是一样,所以应该不会芯片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频率没关系,我试了几十K的频率也异常

那你直接while(1)翻gpio试试,看看是pwm问题还是io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直接while(1)翻gpio试试,看看是pwm问题还是io问题?

模拟SPI是没问题的,只是硬件SPI就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SPI是没问题的,只是硬件SPI就问题而已

那估计iobuf用的不是gpio的,可能spi是走另外的物理pad(封装时一个pin可以对应几个pad)。只能找原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