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阵键盘能否实现唤醒休眠状态的单片机功能

楼主:
之前用stc单片机做过低功耗的遥控器,不过遥控器按键比较少,用独立按键的形式实现的,可以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休眠状态的单片机,如下图嗾使L

现在要做个按键很多的遥控器,所以想用5*5的矩阵键盘,那么单片机休眠的时候,能通过矩阵键盘的任意键按下来唤醒吗?

网友:
应该只能特定几行或几列吧,

网友:
当然可以,要特殊设计才行

网友:
还是一样,K1~K5是行,K6~K10是列,你K1~K5上拉输入,K6~K10输出低电平.任意按下,K1~K5就会拉低(INT0为低)

网友:
用很多引脚都有中断功能的就行了,常规遥控器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