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焊接几个封装特别小的芯片,能去华强北找人换吗?

楼主:
这种小封装的芯片实在是焊接不了,不知道华强北那些修手机的人,能不能焊接 这种,当然是给钱他们了。

坛友们,能推荐一下深圳这边能帮忙焊接 的吗?当然能给几包烟钱。

网友:
这个是tof吗
背后加锡,pcb加锡,加热台搞,镊子压一压
tof的话准备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of吗
背后加锡,pcb加锡,加热台搞,镊子压一压
tof的话准备低温锡

芯片手册上面的封装名叫: FCGQFN ,楼主位有封装信息。

网友:
这种 手工焊接 没难度吧。 多焊几次,焊不好再继续,又不用植球。

网友B:
主板抹很薄的焊油,然后芯片放上去对准。热风枪380度,20%小风均匀吹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抹很薄的焊油,然后芯片放上去对准。热风枪380度,20%小风均匀吹就是了 ...

lga芯片没锡的。主板要先上锡

网友:
风枪+1,最简单的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a芯片没锡的。主板要先上锡

这个锡焊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自己不努力掌握就花钱包给专业人士搞定就是了。

最怕讨论焊接问题,因为不少不会的人对锡焊有种“手感”信仰,敢多说一句就是厥坟。有点类似于西天取经一样,坐飞机直达取不到,只有自己经过各种折腾才能学到真家伙。

网友:
楼主还是自己搞定吧,在pcb上摆放焊锡球,四周的每个pad放一个0.45的球,中间放2个,380度20%风速把焊锡球吹化,然后涂抹助焊剂再贴芯片。
搞焊接本身烟雾大没几个抽烟的,自己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