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断路方式的浪涌保护电路或者器件?

楼主:
有没有断路方式的防浪涌电路或者器件?
一般防浪涌都是TVS、气体放电管之类短路形式,有没有遇到浪涌后将电路断开来实现保护效果的电路或者器件?
多谢

网友A:
有,在压敏电阻和放电管的前面装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压敏电阻和放电管的前面装保险丝。

保险丝响应时间几乎毫秒级,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响应时间几乎毫秒级,太慢了~~

那些防浪涌插线排,浪涌保护器基本上就是压敏电阻+保险丝。然后氖泡或者LED做一个保险丝断开的显示。
保险丝其实并不是为了在浪涌来的时候断开电路的,是怕压敏电阻失效持续导通或者产生很高的温度,保险一般都是一百多度高温也会断开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防浪涌插线排,浪涌保护器基本上就是压敏电阻+保险丝。然后氖泡或者LED做一个保险丝断开的显示。
保 ...

嗯嗯 明白,所以这种形式的本质还是靠压敏电阻短路来防浪涌,但是我需要可以让线路断开来实现保护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明白,所以这种形式的本质还是靠压敏电阻短路来防浪涌,但是我需要可以让线路断开来实现保护的方式 ...

靠电子元件断开的,低压直流的看见过,记得是分立电路搭建的,我对其能力持怀疑态度。220V交流的没见过。

网友:
浪涌后备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