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墨仓式喷墨打印机堵喷头了怎么弄?

楼主:
以前一般用自带的清洗功级都能弄通,但这次不行了,清洗了多次都不行😓

网友:
酒精加超声波清洗 十年前就这么搞了

网友:
如果没有超声波清洗机,酒精湿巾足量加点酒精,包裹喷头,保证每个喷墨点浸润,保鲜膜保鲜袋包住抑制酒精挥发。保持一定时间,再喷头装回打印机,保证墨量足够的情况下重度清洁喷头。

网友:
普通清洗不行,选大墨量冲洗一般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