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停机,是发电机不发电的问题吗??

楼主(2024-08-30):
在行车过程中,发动机突然停机,还好车子滑行的够远,才能慢慢靠右停车。看行车记录仪发现车子在加速到90码后,发动机转速表突然没有了。万幸的是方向助力还在。

最后进修理厂直接换发电机了。

网友:
试过发电机皮带断了然后行车过程中电瓶亏电熄火,市区

网友:
我的车有段时间会跑着跑着突然全车掉电,但是没有熄火。也是换了发电机就好了。说是发电机老化

网友:
车辆油路也是要用电的

网友:
发电机也要用电吧,励磁线圈...
需要古大师来解答一下了。

网友A:
有可能,还有正时皮带断了

网友:
会的。
有次发电机的皮带掉了,电池电压降低,车辆报警,我的车载手机充电器显示电压只有11v,赶紧把车开到维修点,本来以为发电机坏了,后来发现皮带掉了。
丰田车第二年

网友:
油泵也是要用电的

楼主:
就是有点奇怪,车了在熄火等了半个小时,上拖车时打火,车了正常启动了。也可以开动。现在怕不是发电机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没排查出来,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B:
发动机运转就需要油路电路都正常,电如果不正常,喷油嘴,火花塞,气门开度,各种传感器等都不能正常工作当然要熄火了。另外有些好点的车,如果这样突然灭火会有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发电机是车的核心部件,要平日里倍加关照。发电机有故障大概率是接触和配合件出问题,比如碳刷等。碳刷的品质特别重要,但出厂的时候没装配好会引发碳刷寿命大幅降低,此时修理发电机就是必须的了,许多人换发电机其实就是碳刷坏了,花几块钱就修好了。目前的结果是,好的修理厂二三百给你修,破修理厂直接换件,但不管怎样维修成本就是几块钱。检查很简单,车不动的时候,短暂快速的大脚给油发动机不熄火基本没事。

网友:
发电机坏了有电瓶啊,如果电瓶都没电了肯定会熄 火。

网友C:
楼主是没看仪表台还是发电机故障指示灯不亮了,发电机坏了蓄电池的电量也可以让车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的,这显然蓄电池电都用完了油泵停了发动机熄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有点奇怪,车了在熄火等了半个小时,上拖车时打火,车了正常启动了。也可以开动。现在怕不是发电机问题 ...

还能启动车,应该不是发电机的问题,发电机有没有坏,很好判断啊。

楼主:
在发动机停机的时候,看到仪表盘上的电瓶图标亮了。是发电机充电警告灯亮了,还好发动机停止时没去碰刹车,如果过程中点了下刹车,可能方向助力就没有了(网上说的,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时也没来得及想是什么问题,一有急事大脑就宕机,只考虑先靠边停车,下车后放三角架,打122,叫拖车。放了两个三角架,50米一个,100米一个。100米的那个不到十分钟就让后面来的车撞散架了。上拖车时要挂空档,就习惯性的点火启动,没想到车子正常启动,也没亮故障灯,到了修理厂,车子再次点火,也可以正常行驶。修理厂的师傅说要换发电机。当时疑问,为什么后面一启动就好了。但是转念一想,修车人家专业,就不要瞎BB了。结帐时拖车300,换发电机580.对汽车也没什么研究,也不知道这个故障是发电机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有正时皮带断了

车子比较老,正时是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没看仪表台还是发电机故障指示灯不亮了,发电机坏了蓄电池的电量也可以让车继续运行一段时间的,这显 ...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发电机故障灯亮了。但电瓶一直是有电的,因为双闪和音乐播放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能启动车,应该不是发电机的问题,发电机有没有坏,很好判断啊。

现在就纠结是不是发电机问题。就怕再次出现发动机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发电机故障灯亮了。但电瓶一直是有电的,因为双闪和音乐播放都正常。 ...

发电机的指示灯,只要没发电的时候就亮,启动发动机发电就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发动机停机的时候,看到仪表盘上的电瓶图标亮了。是发电机充电警告灯亮了,还好发动机停止时没去碰刹车, ...

现在的车方向助力都是用电的,蓄电池有电就有助力。
燃油车的刹车一般是真空助力,是靠发动机的,熄火后还能踩几次,后面就没有刹车助力了,会很硬,但还是有刹车的,要用很大力气踩刹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运转就需要油路电路都正常,电如果不正常,喷油嘴,火花塞,气门开度,各种传感器等都不能正常工作当 ...

汽车发电机有碳刷吗?我以为和拖拉机上的发电机一样是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
我上次也是开着开着就发动机熄火了,后来去排查是发动机里的一个啥传感器坏了,刚好那一阵子厂家在召回据说就是换这个传感器,我还没来得及去换就给我撂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发电机有碳刷吗?我以为和拖拉机上的发电机一样是转子是永磁的

我两个车都是日本电装的发电机,碳刷不好配,都是买大一点的碳刷用锉刀手工修出来的。自己换的碳刷没原厂的好。我以前的那个大切16年跑了62w公里,第一次换碳刷是33w公里,后面由于买不到每次换碳刷只能用10w公里,但自己换很便宜,不然买新发电机是很贵的。碳刷还在启动马达上出现,启动马达也很贵,自己换碳刷便宜太多了

网友F:
发电机正常发电 时 量电瓶的电压是 14.4V   不发电时只有12.6V  左右 很好判断啊, 不发电 励磁线圈的电流有关     主要检查  发电机后面的调节器  和碳刷

网友G:
发电机不发电,蓄电池也能支撑车子跑1-2个小时。这时候发电机电压比电瓶低车子会报警。

网友:
在汽车奔跑的过程中,如果发电机故障,每逢大脚给油就会导致灭火。非常危险,蓄电池在奔跑过程中不能替代发电机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发电机故障灯亮了。但电瓶一直是有电的,因为双闪和音乐播放都正常。 ...

这个就是发电机问题,发电机不发电或者大点功率低供不上用,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修发电机,网上有维修视频,我觉得还是修原车的比较靠谱。

网友:
我之前车大概在25万公里发生过不充电的问题。头天晚上蓄电池灯闪烁了一下,第二天快到公司的时候就直接常亮了,心里有数知道发电机问题,直接开到修理厂。说是原装发电机第第二天才有货,副厂的当天可以搞完,印象里面是换的原装的,做的班车回家的。
应该也是碳刷需要换,说要换发电机懒得磨就换了,价格是9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电机正常发电 时 量电瓶的电压是 14.4V   不发电时只有12.6V  左右 很好判断啊, 不发电 励磁线圈的电流 ...

发动机启动后电瓶电压只有13.5V.发电机电压最高是14V.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发电机问题,发电机不发电或者大点功率低供不上用,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修发电机,网上有维修视 ...

原车也是国产发电机,一时半会也修不了,就换了一个,加工时580。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车也是国产发电机,一时半会也修不了,就换了一个,加工时580。

单相  or 单项?
是太专业还是副厂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电机不发电,蓄电池也能支撑车子跑1-2个小时。这时候发电机电压比电瓶低车子会报警。 ...

从出门到发动机熄火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出门时确认发电机是正常,我有看点烟器车充电压显示的习惯。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发电机坏了。为了不和右边的车并排,加速之后发动机就停了,当时还不知道,在第二次加速时发现油门怎么踩也提不了速,才看的仪表,发现发动机没转速且电瓶图标红了。但车子没发出报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相  or 单项?
是太专业还是副厂太水?

我也不明白。

网友B:
发电机怎么还有单相的,真是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怎么还有单相的,真是学到了

查了一下

网友:
你这车是法雷奥发电机,也是国际大品牌了。

网友:
我猜,单项的意思可能是整流桥集成在发电机内部,对外输出只有正极,负极搭铁

网友B:
汽车发电机除了发电还要受控,整流只是得到直流电,但如何受控就牵扯到碳刷了。理解发电机,理解啥是雪崩二极管,理解励磁机制,即便是搞电子的人扎堆的地方了解的也不多。其实绝大多数稍学过点电子的人对汽车发电机的碳刷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

楼主:
应该是发电机的问题,换发电机后,跑了两次高速共计1400多公里了。

网友B:
发电机这玩意很好修的,干电子的人就算是不太接触稍微用点心肯定会。那可最多是几十块就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这玩意很好修的,干电子的人就算是不太接触稍微用点心肯定会。那可最多是几十块就能修好的 ...

这玩意不好拆,把发动机风扇拆了才能拿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汽车发电机除了发电还要受控,整流只是得到直流电,但如何受控就牵扯到碳刷了。理解发电机,理解啥是雪崩二 ...

我盲猜一下,定子是三相发电线圈,然后二极管整流输出。转子是电磁铁,也是线圈,所以转子要碳刷来供电。和有刷电机不同的是,发电机没有换向器。通过控制转子的励磁电流,来控制发电功率和电压,超过14.5v就基本恒压浮充了。这样发动机转速快慢就不怎么影响发电电压了。因为有稳压控制电路,通过励磁来稳压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盲猜一下,定子是三相发电线圈,然后二极管整流输出。转子是电磁铁,也是线圈,所以转子要碳刷来供电。 ...

确实是通过励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