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防护电路中的第三个TVS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8-31):
如图TVS3的这个配置挺常见的,但没搞懂,这个TVS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抛开TVS1、2不谈,仅看看TVS3的话就是钳位差分线差模干扰电压,是我没get到楼主的重点么?

网友A:
看看电表上的485保护电路,一个TVS,一个PTC,可以承受把AC220V接到485上而不坏,而且很多电表挂在电线杆上,雷击概率比一般工业场合大多了。感觉很多的485保护电路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加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表上的485保护电路,一个TVS,一个PTC,可以承受把AC220V接到485上而不坏,而且很多电表挂在电线杆上 ...

有这么厉害的电路吗,不是电表行业,可以给个图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厉害的电路吗,不是电表行业,可以给个图参考一下吗

+1           。

网友C:
当RS485线误接220V时,TVS3导通,PTC1和PTC2动作阻断电路,起到保护内部电路的作用。

网友B:
我不信 TVS3 和 PTC1 PTC2速度这么快,我认为仅仅这个电路,炸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楼主位的图,去掉TVS1、TVS2、PTC1,防雷管,PE线;485加隔离,PTC用插装的,TVS用SMB封装的,A加上拉电阻,B加下拉电阻,隔离电源;不做电表好多年,手头暂时没有电路和图片,可以自行网上找找。

高电压加上去TVS瞬间短路,保护了后级电路,而由于TVS的短路,PTC电阻开始变大,电流变小,最后维持平衡,PTC和TVS用大体积的就是有足够的吸收能量的能力而不失效。
想不明白很多电路485明明两根线非要搞成三根线干啥,就是屏蔽层也是单端接地啊,搞的线多了还要考虑泻放回路的问题,接地是否良好的问题,完全多此一举。

PCB上的防雷管一直感觉是个鸡肋器件,直击雷挡不住,感应雷没必要,除了让电路看着牛逼外的意义是啥,也许是对这个器件没太多了解,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RS485线误接220V时,TVS3导通,PTC1和PTC2动作阻断电路,起到保护内部电路的作用。 ...

就是这个原理,只是tvs和ptc要用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信 TVS3 和 PTC1 PTC2速度这么快,我认为仅仅这个电路,炸的可能性非常大

TVS速度非常快,毫秒还是微秒级的,记不太清了。

网友:
拆过2个浙江的多功能表的确是只有1 PTC+1 TVS SMBJ6.5

网友:
电表485最开始就跟楼主位的电路差不多,耐不住量大后要卷,慢慢就变成只有一个tvs了,反正管用就行。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电路PTC一般采用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