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电视待机功耗这么大,25w,太不环保了。

楼主(2024-08-31):
用智能插座看了下客厅电视待机功耗居然有 25w,开机功耗 95W。
待机功耗 25w,每个月十几度电白白的浪费掉了。
电视还没有电源开关,不看时只能待机或拔插头。
待机时估计系统休眠状态还是很高
电视厂商不能做个关机功能,关机状态下主板断电,仅保留遥控唤醒启动,这样待机功耗可以做的很低。

网友A:
带独立开关的插排很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独立开关的插排很贵吗?

客厅电视饿电源线是穿过墙上的管子到墙底部的插座上的,本来就是为了不让线露出来,加个插排就露出来了,也不方便操作
现在用智能插座设置了电视送电时间,工作日白天直接断电
看来我消费降级了,一个月 10 块钱的电视待机电费都要计较了,555555

网友:
25w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工作功率,电视机待机不可能这么大功率,估计测试设备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遥控关机后,电视的网络还在活跃,不停上传下载

网友:
我的OPPO 电视升级固件后,关机增加了一个选项(缺省就是这一个):息屏。

也就是说,只是屏幕关闭,但电视的安卓系统并没有关闭。

之前开机需要20秒启动(无广告)。现在1秒就能开机并且立即使用。

网友:
待机不可能这么高功率,一定是CPU还在运行,你可以看看路由器管理页面,这个电视基本上在上传下载啥。。。

网友B:
哪个厂家的电视做得这么差,息屏的时候,功放芯片都没关。一般CPU全速跑,功率也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
啥牌子的智能插座?

楼主:
小米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厂家的电视做得这么差,息屏的时候,功放芯片都没关。一般CPU全速跑,功率也不应该这么大 ...

sony 的 65 寸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视品牌,关机后,在后台偷偷跑PCDN,电视品牌靠卖业主家带宽赚钱,刚好计划性报废存储颗粒,早点买新电视

网友C:
我家里两台SONY,关机后功耗都是0W,功率计的下限了。SONY电视是有地方需要设置的,比方说它的语音功能,还有什么网络唤醒功能,你要手动给它关闭,否则后台安卓系统一直在运行。我一开始也是发现关机后功耗仍旧20瓦左右,后来网上搜了一圈,把一些设置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两台SONY,关机后功耗都是0W,功率计的下限了。SONY电视是有地方需要设置的,比方说它的语音功能, ...

谢谢啦
我把语音功能关掉,待机功耗就降到 0 了。
估计开着语音识别功能,系统无法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D:
这样的话是不是空调也待机功耗很大?可以远程开机关机的,关机后还能看到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是不是空调也待机功耗很大?可以远程开机关机的,关机后还能看到温度。 ...

我空调不支持wifi功能的空调待机0.7w,支持的就1.3w,这个没有电视机的pcdn风险,但是作为一个网络终端也存在被黑客入侵最为网络跳板的可能。

网友:
保持网络连接的电视功耗约大于10w;如果电视功耗更高,就需要进路由器看看电视有无异常流量。
不要被他们偷跑pcdn

网友E:
现在的电视待机只是关了屏幕而已,什么语音唤醒啥的,都要联网,联网不就要安卓系统工作吗?可能真真的只是关了屏幕背光和显示而已

网友F:
我的TCL的85寸待机只有2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TCL的85寸待机只有2W左右

现在改了设置,待机功耗下降到小于 1w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视待机只是关了屏幕而已,什么语音唤醒啥的,都要联网,联网不就要安卓系统工作吗?可能真真的只是 ...

这种语音开关机的电视不单单是偷跑pcdn的风险,还有随时待命听着周围声音的麦克风,很容易商业化运营收集周围环境的聊天内容做广告推广或者其它什么的。

出于隐私考虑,买电视机不要买带麦克风与摄像头的

网友:
待机不是要1W内吗(有通电指示灯),无指示灯有0.5W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