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可以同时成为tcp client 和 server两个角色吗?

楼主(2024-08-31):
如题,server作为modbusTCP的服务端,
同时作为client还需要主动去连接服务器交换数据
现在初始化之后,如果连接一次,两个角色均能正常工作。
如果此时
断开server-断开client-连接server-连接client,能够正常工作。
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上面的操作,两个都不能正常工作。单片机死机了

如果以上断开测试换成:
断开server-断开client-连接client-连接server,能够正常工作。
多次重复这一流程也能正常工作。

后面检查发现第一种操作方式的pcb连接,一会儿被client占用,一会儿被server占用。
当被server占用后,再被client占用,就出错了。
请问一下,可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尝试过将该pcb设置为全局变量,仅初始化一次
这样就连第一次都无法工作了。

网友:
逻辑上可以

网友A:
之前试过同时mqtt client ,udp client 跟 http server,用的esp32,印象中tcp pcb值是可配置多个,并且注意tcp关闭后及时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试过同时mqtt client ,udp client 跟 http server,用的esp32,印象中tcp pcb值是可配置多个,并且注 ...

目前都是关闭后释放pcb的。
但是我发现,tcp server,即使释放后,不初始化server,客户端依然可以正常连接并创建pcb
而tcp client断开后,就必须要重新new 一个pcb来进行连接。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
1.pcb的new,都是从某个地址开始往上面递增
2.当server先连接,占用了低地址
3.这个时候client连接,占用高地址
4.两个分别断开,但这个时候让client先连接
5.因为client的pcb new到了server前面使用过的地址,但是数据都初始化过,所以使用没问题
6.这个时候server连接,就不会重新new pcb,继续使用第一次申请的pcb,但这个时候pcb已经被client 占用
就出问题了。

目前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用一个socket还是两个?一个不清楚,没有试过,两个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参考原子的还是野火的demo 还是自己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socket还是两个?一个不清楚,没有试过,两个肯定没有问题的

用的raw api实现,没有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申请pcb,软件自己管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原子的还是野火的demo 还是自己移植的?

自己移植的。

网友:
看你的描述更多是你自己的移植代码问题吧,另外tcp关闭方有time wait问题,也要占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