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弱,换成高增益或者定向天线可行否?

楼主(2024-08-31):
      如题,老婆老家亲戚的农村自建房刚造好,离得不算远,平时他们都在外地只是偶尔回来一下,装个宽带也浪费,自告奋勇,拿出手头多余路由器给他们,然后设置一下WIFI中继就可以把岳父家的宽带给他们也用上了,想法是很简单的,但是发现路由器信号不好,2.4G 5G的信号强度只-70db~-80db ,2.4G由于周边的WIFI也很多反而干扰更大,5G的信号干扰少一些,连接也稍微稳一点,不过连接速度都不问,刷个网页都卡,更别说刷视频了。本着少花钱的原则,想请教大家没有办法能够改进WIFI信号呢,不知道网上卖的12db高增益天线,或者什么定向WIFI天线换上去会不会有明显的改善呢,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网友:
要是我首选是在两边布一条光纤,实在不行用定向天线,5G频段必须选

网友A:
N年前,自己用定向天线加普通路由器做网桥实现7公里,仅供参考。

网友:
别折腾了,普通路由有龟腚,信号弱得很,改了效果也不明显。

要么拉光纤,要么用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自己用定向天线加普通路由器做网桥实现7公里,仅供参考。

现在不容易了,很久以前我一个路由能覆盖小区70%的地方,在楼下遛弯刷个手机啥的很爽。

现在无线信号太多了,干扰严重,做到这个效果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年前,自己用定向天线加普通路由器做网桥实现7公里,仅供参考。

定向天线有什么好的推荐吗,两幢楼之间光纤网线这些连接都不方便,只能是WIFI ,5G频段基本没什么干扰。

网友:
我买过一个wifi信号增强器,就是模仿一个俄国人的一堆圆盘的那种,bilibil有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向天线有什么好的推荐吗,两幢楼之间光纤网线这些连接都不方便,只能是WIFI ,5G频段基本没什么干扰。 ...

当年用的是网件的,现在某宝那些八木等等都可以的。

网友:
300元级别,2km网桥点对点传过去,转成网线,再接个200元级别的路由器

网友:
如果手机号是移动当地的,宽带是免费的,建议直接装宽带。
买个效果好的定向天线老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647493[/attachimg

我用的2.4g 八木天线,比全向棒状天线高10db左右,能非常明显改善接受信号。换天线前电视看不了回放,换完就可以回放而且不中断。

网友:
思路正确,定向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4g 八木天线,比全向棒状天线高30db左右,能非常明显改善接受信号。换天线前电视看不了回放,换 ...

你的这一点小体量增益就能比普通全向多30多dB?

网友:
2个  捞面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2.4g 八木天线,比全向棒状天线高30db左右,能非常明显改善接受信号。换天线前电视看不了回放,换 ...

需要配合能更换天线的路由器吧?
另外,图片中间这个pcb是自己打板?资料可以开源做个教程不?
还是淘宝买的?购买链接分享一下?

网友:
直接买个网桥就行了,两三百块钱的事儿。他那边再单独加个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配合能更换天线的路由器吧?
另外,图片中间这个pcb是自己打板?资料可以开源做个教程不?
还是淘宝 ...

【闲鱼】https://m.tb.cn/h.goNa102?tk=3qMY3gZQYhH HU0025 「快来捡漏【2.4g八木天线,定向天线,pcb天线】」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一点小体量增益就能比普通全向多30多dB?

我写的不严谨,全向天线横着放的,应该影响接受。我查了下购买记录,卖家写的增益10

网友:
用平板天线。

网友:
买对ubnt的二手网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不严谨,全向天线横着放的,应该影响接受。我查了下购买记录,卖家写的增益10 ...

感谢,我用嘉立创的资料做了一对,没效果。
没有网分没测原因,
后来看到这个视频,想折腾,发现东西又找不到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231d350cb58105f386

网友:
八木天线搞30db需要组阵了,主瓣很尖锐,不一定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我用嘉立创的资料做了一对,没效果。
没有网分没测原因,
后来看到这个视频,想折腾,发现东西又找 ...

就这种 拼夕夕有卖,圆片还是铜板的。我用它对着对面,发现的wifi是多了一些

网友:
不长住.   用流量也够了吧.  没必要 wifi  现在基本上套餐带的流量都不怎么用.

网友:
我用14dB平板天线和18dB八木搭的网桥,2.4G 14信道,稳定运行十几年了。

网友:
最能折腾的是路由器换平板天线,天线贵路由器功放匹配也是问题。最稳定可靠便宜且健康的办法是光纤收发器,施工麻烦点。最省时间又便宜办法就是2.4gwifi网桥,选择特有的14信道也是很不错的。安装需要无阻碍对准,且天线不要对准人常待的地方就可以了。如果愿意多花点选择5.8ghz那就干扰大大的降低。

配好对的网桥二手价格大概如下:
1公里2.4G300M,50一对
2公里2.4G300M,70一对
1.5公里2.4G300M,60一对
3公里5.8G900M ,120一对
5公里5.8G900M,130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