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TVS可以替代单向TVS的使用吗?

楼主(2024-08-31):
双向TVS可以替代单向TVS的使用吗?  比如在12V电源上 ,做瞬态保护用,单向的焊接有方向性,是否可以用双向TVS代替?

网友:
等效电容不考虑情况下,功率等参数一样,可以。

网友:
5V双向TVS==6.x正脉冲吸收掉,6.x负脉冲吸收掉
5V单向TVS==6.x正脉冲吸收掉,0.x负脉冲吸收掉
有区别的
看你防护要求到多高

网友:
双向TVS,不能吸收掉比如-1V的负电压。单向TVS顺带赠送电源反接不烧毁其他电路的功能。焊接方向的问题不可避免,整个板需要注意方向的器件多的去了。

网友:
需要负压保护就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