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视频监控的SD卡能使用多少时间?

楼主(2024-08-31):
家用小米监控的SD卡,室外乔安监控的SD卡都坏了,监控SD卡能使用多少时间?

网友:
经验值,监控h265视频编码,每百万像素一天24小时连续存的写入量大概10G左右。任何tf卡都承受不了这种规模的海量连续写入。

200w像素用64Gtf卡开连续录像,每天20G写入量,一年7.1T,至少120pe。能坚持一年卡不损坏就是优质卡,如果能用2年那是极品卡。

买摄像头首先要考虑存储方式与录像方式作出选择,否则后续存储使用成本很大。

网友:
我的摄像头监控用了四年了,SD卡没坏,用的闪迪32G的,另外行车记录仪也用的这款,6年了,每天大概用1小时,也还正常。

网友A:
萤石400W摄像头 ,闪迪64G卡,可以连续录像存7天。
所以一般的品牌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乔安之类的估计用的白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萤石400W摄像头 ,闪迪64G卡,可以连续录像存7天。
所以一般的品牌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乔安之类的估计用的 ...

相当于一天8G存储消耗,这也太省了吧。我的摄像头都是调到最高码率最高帧率全天录制,这还是开了h265编码的消耗。你这是开了高压缩率的smart265编码吗

网友:
上一张卡,不到2年坏了,中间提示格式化,

网友B:
我用的是海康威视的,老家室外装的枪机存储卡早就坏了,现在只能看直播,录播用不了,室内的小球内存卡一直都好好的,我估计室外用的话需要存储的内容多时间长,因为室外是对着马路人来人往的,室内因为经常没人就不存储所以用的久,我都设置了监测有移动才告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海康威视的,老家室外装的枪机存储卡早就坏了,现在只能看直播,录播用不了,室内的小球内存卡一直 ...

tf坏了有强提示吗?如果没提示就属于不可接受的设计缺陷。

摄像头支持nvr 完全没理由用tf卡,最便宜的全新海康nvr才一百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f坏了有强提示吗?如果没提示就属于不可接受的设计缺陷。

摄像头支持nvr 完全没理由用tf卡,最便宜的全 ...

没任何提示,存储卡坏了也只是我猜测的,一直没去拿下来看看,反正录像是看不了,格式化也卡那不动格式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任何提示,存储卡坏了也只是我猜测的,一直没去拿下来看看,反正录像是看不了,格式化也卡那不动格式化 ...

典型的不可靠设计,tf卡虽然寿命短但是也可以加入写入异常提醒还有写入量统计。这样不会出现需要查看重要录像时候发现卡损坏了,也可以同时采购一批同批次同规格多张卡,这样就可以预测卡的寿命定期更换,维持系统的可靠运行。

网友:
萤石一台17年,一台21年用的闪迪32G卡。都还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