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2片MAX485,可以组成一个RS422通道的功能吗?

楼主(2024-08-31):
请问使用2片MAX485,可以组成一个RS422通道的功能吗?

网友A:
可以,一个发,一个收。这有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个发,一个收。这有坑么

是吧?请问一下,这个 TTL侧的TX RX 直接并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请问一下,这个 TTL侧的TX RX 直接并联吗?

没用过, 但是我认为 就是一个芯片负责收 一个芯片负责发.  所以一个芯片设置发送 接TX脚 一份芯片设置接受 只接RX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吧?请问一下,这个 TTL侧的TX RX 直接并联吗?

并联干毛,不应该一个接单片机tx,一个接rx吗?并联再发回去?

网友:
首先没弄清楚要全双工还是半双工,
如果是4根通信线,那就各搞各的呗,一组负责TX,一组负责RX,各不相干,有啥不🉑️呢?

网友:
可以,有ssi接口的传感器就这么接过

网友:
一个485接TX,一个485接RX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完全可以,一个只发送,一个只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