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M1005打印机的Windows驱动目前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2024-09-01):
HP LaserJet M1005 是一台非常优秀的激光打印机,带复印件,2006年上市,目前已经17年,但仍然非常好用。

但这台机器的主板兼容性有个毛病,突然之间,突然就某台电脑无法连接,显示USB设备不能识别。

但其他电脑却能正常使用。

出故障的电脑重新安装Windows,或许能使用。

这个故障从我买新机器半年就发现,HP还帮我换过主板。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过很多次。

刚才我的手提电脑又出现了(之前使用了1年都没有问题。)。我之后拿出另外一台手提电脑。

有人知道解决办法?

楼主:
应该找到解决办法。

换新版的主板。我的机器是2009年生产的,还是属于老版本。

您好,M1005原装主板(分新老款)
          原装旧件(新款/老款)交换70  原价140

.全新的交换120 原价220(新老款一样价)

(生产日期在机器后面铁皮上)2014年9月前是老款,后的是新款。(如果没法确定是新款还是老款,就直接拍新款,新款可通用老款,谢谢!)

楼主:
拆主板很简单,按下图拆掉一个螺丝就行(主板在下图的另外一面,USB那边)

这是我拆过最好拆的打印机:

楼主:
怎么感觉被店家忽悠了: 他说寄过来的是新版,但我看到的,竟然跟我拆下来的完全一样,标签也一样。

楼主:
如何彻底删除打印机驱动程序

windows键 + R键 键入 services.msc 打开服务。
找到 print spooler 服务后停止服务。
删除C:\windows\System32\spool\PRINTERS 下所有文件

按上面方法,发现不能彻底删除驱动。

有一台手提不能识别打印机,另外一台电脑正常。

处理方法按下图删除2个驱动:

楼主:
拆下的主板寄回给店家,退我70元。相当于换板70元。(还需要另外付20运费)。

难度真的是主板坏了,而不是之前的遇到过的bug?

反正已经修好。

网友A:
估计是USB口旁边那个E32 TVS不良了,导致有的电脑行有的电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USB口旁边那个E32 TVS不良了,导致有的电脑行有的电脑不行。

这个故障十几年前就开始出现。

HP还帮我换过主板。

一台电脑可能使用几年都没有问题,然后突然就连接不上,怎样都连接不上。

70元能换主板,就换吧

另外,这台打印机的主板还能卖140元,硬通货啊。

网友B:
我的M1005有四五年了,没出现过挑电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1005有四五年了,没出现过挑电脑的情况。

你可能是新版本?

看看你的打印机的生产日期?

网友:
may26,2018

网友C:
在注册表中删除USB的VID/PID相关信息可能能解决。 经常USB驱动,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Enum\USB
注册表这个目录下。

楼主:
2018年肯定是新版本。我的天,这台机器2018年还在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注册表中删除USB的VID/PID相关信息可能能解决。 经常USB驱动,就是这么解决的。 ...

谢谢。以后有机会再试。

我6楼无师自通摸索出来的方法证实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2018年肯定是新版本。我的天,这台机器2018年还在生产?!

我的天?!

这台打印机目前还在销售?!

楼主:
2006年上市,现在已经18年了,还在生产和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