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路短距离通讯,有必要加磁珠、电阻等保护电路吗

楼主(2024-09-02):
如图,RS232电路后就有必要加30pF/50V电容,串磁珠,串50欧姆电阻吗,就1米以内的短距离通讯

网友:
这些东西是为了防止插拔/干燥时候的器件损坏。

网友:
RS232很容易被干扰,还不如TTL,复杂环境优先选择RS485

网友:
tvs必备,其它的我都没加

网友:
应该先接电阻再接tvs,防止tvs过功率

网友:
1m速度不高直接TTL呗

网友:
唉,RS232  TTL  UART,串口,,好多名字

客户都搞不清楚,其实他要的是TTL,每次都说有没有RS232输出的

网友:
有没有热拔插

网友:
一般来讲,TTL的安全距离有几米?

网友:
这取决于产品的定位,如果“玩具”则能省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