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对单片机的UART-TX&RX,是否可以同时连接蓝牙与无线WIFI?

楼主(2024-09-02):
请问一对单片机的UART-TX&RX,是否可以同时连接蓝牙与无线WIFI?
是不是接收可以直接并联?发送不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
1、2个一起乱发数据? 2、接受数据乱碰撞就G了

网友A:
有蓝牙和 wifi 一起的模块.

网友:
TX -> RX1, RX2, RX3....

RX <- OD <- TX1
RX <- OD <- TX2
RX <- OD <- TX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蓝牙和 wifi 一起的模块.

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太好了

网友:
TX可以连接多个设备,往多个设备同时发数据。你可以把wifi蓝牙之类的模块配置成透传模式,然后就可以给他们同时发数据了。RX保持悬空,只发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