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后家庭用打印机有什么耐用的型号推荐?

楼主(2024-09-02):
小学课后家庭用打印机有什么耐用的型号推荐?现在搞喷墨的还是激光的  哪种省事耐用性价比高

网友:
我最早买的佳能喷墨的,墨盒太贵,又买了联想的激光打印机,

网友A:
hp m1005 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硒鼓还便宜

网友:
千万别买喷墨的,容易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 m1005 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机,硒鼓还便宜

爱普生的墨仓式打印机。

两个娃用。 用了几年还没换过加过墨水啥的。 比较省心。

网友:
我用的惠普tank系列,打印-扫描-复印一体,有wifi,可打印照片,家用完全够了。喷墨的,听说一直插电就不会堵,用了一年了。目前正常,然后就是听说家用不要使用激光的,说是墨粉会在家里形成粉尘污染

网友:
兄弟的,墨便宜,功能齐全

网友:
激光,自动双面的。佳能 hp都行,硒鼓用国产的都便宜的。

网友:
学生打印作业打印不了多少的,用不了太考虑耗材成本。激光打印成本本来就不高

网友:
二手激光比较省事。

网友:
我怎么建议楼主买彩色喷墨呢,因为小学生作业用到彩色的地方不少,我的彩色喷墨打印机用了一年了,没有堵过,自带连供,感觉墨水可以用到小学毕业

网友:
买HP4825,用了两年非常好用,可以打彩色,最重要的是它用的HP47墨盒,是地表最便宜的墨盒,原装墨盒40元,可以打1300张。便宜大碗、省心,看看20万的销量。

网友:
买个国产奔图,孩子也会用

网友:
二手惠普激光打印机

网友:
canon ts300 也是为了小孩作业买的。彩色的打的不多就买正常墨盒。黑色的买可以加墨的墨盒就便宜很多了

网友:
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用了5、6年了
带扫描功能方便很多
喷墨的打照片也比激光的好得多
在南方基本不堵喷头

网友:
同样推荐 爱普生墨仓式一体机  ,优点:性价比高,彩色的漂亮  缺点:需要至少每周打印几张,不让容易堵。
彩色的激光真不行。 如果只需要黑色的,二手的HP商用激光机挺好的。

网友:
小学打印量不大,但需要彩色,推荐兄弟DCP-T720或725,支持自动双面打印,复印有连续供纸,复印材料很方便。24小时开机,会自动清洗喷头,不会堵。

网友:
惠普连供喷墨不推荐,现在用的518一年保内扫描坏了。然后WiFi连不了,再然后按键板坏。用了不到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