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外部晶振手摸会停振,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楼主(2024-09-03):
具体是这样的,辉芒微外部晶振手摸会停振(特别是摸到晶振引脚),负载电容按晶振要求已接好了,由于PCB原因晶振无法包地处理,去掉板子上的功率器件,也是这种情况。晶振两端并1M的电阻会改善很多,还是轻微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没事摸它干嘛

楼主:
这,PCB太小了,调试没外壳,一直以为是线断了,没想到是摸到晶振会停,唯一的好消息是放开振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PCB太小了,调试没外壳,一直以为是线断了,没想到是摸到晶振会停,唯一的好消息是放开振起来{:tongu ...

不是很正常么?示波器测量晶振都用x10档,最好是测out那个脚

网友:
辉芒微没试过外部晶振,但在别的芯片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时的原因是晶振两边的电容没有就近与芯片的GND连接(铜皮挤断了,导致绕远连接GND)

网友:
刷点三防漆

网友A:
可以用uv胶水隔离保护固定,调试结束加热也非常容易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v胶水隔离保护固定,调试结束加热也非常容易清理干净。

这个方法非常棒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是多大的,你用了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是多大的,你用了多大的电容。

都是20pf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20pf, 外部用的两个电容应该是40pf 的,考虑PCB 分布电容可以小一点,但是放两个20pf 电容肯定是错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三点式电容振荡电路。

网友:
都用辉芒微了,还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20pf, 外部用的两个电容应该是40pf 的,考虑PCB 分布电容可以小一点,但是放两个20pf 电容肯定 ...

详细讲讲?

网友:
看是否可以把晶振设置成强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负载电容20pf, 外部用的两个电容应该是40pf 的,考虑PCB 分布电容可以小一点,但是放两个20pf 电容肯定 ...

看了下资料,20pf的负载电容大概使用27pf~33pf, 确实增加了新知识

网友:
我记得dcdc的反馈回路也不能随便摸

网友:
1,没用过。2,我几乎所有单片机都是在外边振好了从端口捅进去。3,像stm32f407我一般是用24兆at 切基频晶振,这样可以稍改善相噪,但改善了有什么用完全不了解,反正成本一样。虽然用管子在外部振好再捅进去多了几个零件,但觉得频率不精准可以微调,微调频率在有的时候还是有用的。在外部用管子振就很结实,不会被手一摸就出状况,尤其是过高低温的时候,而且是正弦波进去的没有进行整形。

网友:
晶振外壳接一下地可以吗

网友:
打胶,或者换一款别的频率的晶振,比如8M换16M,16M更好起振

网友:
用贴片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