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连接中的efi电容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4-09-03):
如图,来自H1102数据手册。
里面的那个efi 电容应该如何理解和翻译呢?

网友A:
我们一般用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陶瓷电容

我说的不是材质哈,我说的是在这里的功效。

网友:
RC滤波,吸收雷击浪涌的

网友:
1000pf 2kv   直接按照这个买就好了  这个都是标准件

网友:
Google/Bing : Bob Smith Termination
比如: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4992177?utm_id=0
至于为何叫 EFI capacitor,我以前看参考电路时见过EFI的完整写法,这会是记不得了,但看似跟EFT(Electrical Fast Transient (EFT) TESTING)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