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cyclone iv的外置flash加密,防止被破解

楼主(2024-09-04):
cyclone iv的外置flash不知道如何加密,如果不做任何操作直接发布,那用户直接抄板,读出flash内容不就可以量产了嘛?请问这块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去规避呢?

网友A:
关键是cyclone自己不支持加密吧,外置flash直接就是ram映像。

得另加加密器件才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cyclone自己不支持加密吧,外置flash直接就是ram映像。

得另加加密器件才有希望 ...

是的,本身不支持。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简单易行的方式。

网友:
这个cyclone不支持flash数据加密,完全不用破解,直接拷贝flash的数据就可以复制

网友:
没法加密,回答完毕

网友:
flash不行,得外置芯片

楼主:
好吧,那就裸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