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解决断电后立即上电导致上电时序错乱的办法

楼主(2024-09-05):
目前的设备在断电后各个电源部分如5V,3.3V,1.8V的电容电感内还储存了一些能量,断电后的一段时间内部分设备下电但同时部分设备仍处于通电状态,此时立即上电会导致上电时序错乱。想请教有没有能够在断电瞬间立即释放各个电容电感内储存的能量的方法,或者说,在断电的瞬间怎么能够让全部设备都立即同时下电。

网友:
1、找带负载放电的
2、上电使能可以延时
3、负载加电阻

网友A:
加复位电路或复位 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复位电路或复位 IC

这个是正解。用加了电源监控的LDO。电压低于某个数值之后,LDO就让主控芯片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
复位也没用啊,因为别的几路电还有余电,再上电还是上电时序问题

网友:
有几个mcu?
电源监控ic使用起来;上电先延时500ms   在进行初始化   之后再次检查各个mcu是否都正常
正常之后,进行上电初始化工作

网友:
加个假负载?保证断电后能马上泄掉电

网友B:
3.3v 对地加1K欧泄放电阻,加复位芯片,复位时间选择100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 对地加1K欧泄放电阻,加复位芯片,复位时间选择100ms

加1k欧,功耗就高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放太少,楼主这是电容免费就随便堆,出问题了吧

网友:
1. 每路供电都放电阻对地放电。

2. 加RST芯片。

网友:
那就检测一下母线电压,掉电复位,不知可行吗

网友:
上电初始化里面做优化,各部分电源要有RESET时间和上电时间,主CPU要有复位电路,外部看门狗监测电压。

剩下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用示波器看下实际下电和上电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