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有落石,小米su7磕到底盘,需要换电池16万元

楼主(2024-09-05):
【盘锦第一台全损小米Su7诞生了,宁德一块电池竟然16万多??-哔哩哔哩】 https://b23.tv/uz63jbw

网友:
大部分电动车电池占车价的1/3~2/3

网友:
油车P事没有

网友:
这石头有点大

楼主:
油车可能也有事。有次我的油车重重的撞到下面的石头,前叉变形了,修了2000多(保险埋单)

网友:
这也是电车保险贵的原因吧。

网友:
14年前压到一块很大的加气块,下面铆钉弯了一个,有擦痕,屁事没有,到换车的时候那个铆钉还是弯的

网友:
4S店和电池厂家 这么热心的等到深夜 是不是也很担心电池冒烟啊

网友A:
都说换电池贵,但是关键还是看厂家的设计,别的国产电车都是一换换整个电池包,而特斯拉的电池设计是分成大概7个模组,电池可以分模组换,除非是整块电池进水损坏,一般这种磕碰,只要把查出来损坏的那几组电池模块换掉就行了,所以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换电池贵,但是关键还是看厂家的设计,别的国产电车都是一换换整个电池包,而特斯拉的电池设计是分成大 ...

收到挤压的电池组,除了直接报故障的,有没有其他正常但受挤压导致潜在隐患风险的呢?厂家不敢保证,全部更换更稳妥。
否则只换了一部分,修好第二天就自燃了,那4S有的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