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米家空调伴侣2配套的遥控器,以替换原装格力遥控器

楼主(2024-09-06):
我安装并且使用了米家空调伴侣2,使用手机遥控空调,效果很好。

使用格力原来的遥控器,手机APP可以同步格力遥控器的数据。原因肯定是米家伴侣有接收器。

而手机APP要操作空调,格力遥控器就不能同步数据。

我老婆和小孩半夜想自己使用遥控器调节空调,经常将空调关了了不知道。

有没有可以同步米家空调伴侣2的遥控器,这样就可以完全替换掉格力遥控器。

网友A:
把空调伴侣的状态同步到遥控器?应该是没有这种遥控器。可以装个小爱音箱,用语音控制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空调伴侣的状态同步到遥控器?应该是没有这种遥控器。可以装个小爱音箱,用语音控制也挺方便。 ...

技术上不难。就看米家有没有推出这种产品。

其实米家空调伴侣本身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可以同步格力遥控器)

网友B:
如果你有小爱音箱或者多模网关,打开蓝牙网关功能,再买个支持米家mesh的无线开关,就可以无线控制空调伴侣了。
我给家里老人房里都配了个设置好的开关,双击开启,双击关闭,为了防止误触发。单击设置的功能是25度和27度切换。
老人晚上嫌冷,开关贴床头,可以盲操一键切换。很好用的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找到这东西。

网友C:
接收头持续工作耗电大,持续供电的插座可以搞,电池供电的遥控器估计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头持续工作耗电大,持续供电的插座可以搞,电池供电的遥控器估计很难做到。 ...

可以做成锂电,体积大一点不要紧。

这种红外接收其实也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小爱音箱或者多模网关,打开蓝牙网关功能,再买个支持米家mesh的无线开关,就可以无线控制空调伴侣 ...

这个方法可行,能对米家用到此份上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可行,能对米家用到此份上不多

我想使用手机不是更好?搞什么小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手机不是更好?搞什么小爱?

这只是利用小爱音响自带的蓝牙网关功能,如果有其他带米家蓝牙网关的设备,一样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利用小爱音响自带的蓝牙网关功能,如果有其他带米家蓝牙网关的设备,一样可以实现 ...

我现在使用空调伴侣,不是已经实现了手机安排控制?

这个帖子问的是:如何使用格力原配的遥控器并且能同步手机APP数据?

原机的遥控器某些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空调伴侣,不是已经实现了手机安排控制?

这个帖子问的是:如何使用格力原配的遥控器并且能同 ...

我的意思是脱离手机,用一个无线开关替代掉原有的遥控器,手机APP控制空调太慢了,不好盲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脱离手机,用一个无线开关替代掉原有的遥控器,手机APP控制空调太慢了,不好盲操。 ...

脱离手机,就是原来的遥控器啊 😁😁

手机APP的最大好处,是能看到实时功率。我调温度,是根据功率判断的,而不是看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空调伴侣,不是已经实现了手机安排控制?

这个帖子问的是:如何使用格力原配的遥控器并且能同 ...

原配遥控器没法同步数据的,原配遥控器红外发送数据是单向的,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
要同步只能找找看有没有第三方遥控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
就算有,那红外线同步遥控器也到处是盲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