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WD隔离,有没有专用的芯片?谢谢!

楼主(2024-09-06):
大家好!SWD隔离,有没有专用的芯片?谢谢!

网友:
USB隔离试试

网友:
买一个隔离器好了,省得麻烦

网友:
I2C隔离器, 2MHZ以内应该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我们公司出了个USB隔离器,可以考虑下(USB 2.0 HS,480Mbps)
HUB23, USB隔离+HUB(一拖三)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lf.1.36a61452epvoJo

网友A:
参考我的最近一个帖子,用的I2C隔离器,选好上拉电阻,4M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的最近一个帖子,用的I2C隔离器,选好上拉电阻,4M没问题

好的 谢谢!

网友:
两个6N137光耦+1个隔离电源。

网友(2024-10-11):
用单向隔离+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