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再深深的感到了苹果手机的垃圾,苹果真臭不要脸!

楼主(2024-09-07):
我老婆使用的是iPhone 14 Pro Max。

昨晚她想使用手机镜像功能在电视上播放腾讯视频(跟孩子们一起看)。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这在安卓手机一点问题没有。但Iphone就无法操作,一点击播放腾讯视频,就自动改为电视投屏而不是镜像。

这样,腾讯视频需要电视账号才能播放(电视账号贵很多)。苹果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于是,我建议她:我已经下载到百度盘里面,她可以播放百度盘,这样就可以使用镜像播放了。

老婆播放的是第一集下,没想到,iPhone 的百度盘APP,时候播放不了,有时能播放,也是几秒卡一次,然后卡死。

我只好将我的三星S23U 给她使用....上面2个操作,安卓手机都正常和流畅。

网友A:
iphone就是垃圾,各种莫名其妙的操作手法,不上网搜索一下根本不能用,比如挂个电话居然是按2下开机键,谁能想到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就是垃圾,各种莫名其妙的操作手法,不上网搜索一下根本不能用,比如挂个电话居然是按2下开机键,谁 ...

没有挂机键?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有大大的红色挂机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hone就是垃圾,各种莫名其妙的操作手法,不上网搜索一下根本不能用,比如挂个电话居然是按2下开机键,谁 ...

有挂机按钮啊。两次开机键应该是为了防止误触。我一般都是屏幕上电挂机键。苹果的电源是按一次静音,两次挂机。我觉得挺实用的。比如开会等不方便方外音又忘记关声音的时候来电话马上按一下电源先让铃声关掉,然后再看要不要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挂机按钮啊。两次开机键应该是为了防止误触。我一般都是屏幕上电挂机键。苹果的电源是按一次静音,两次 ...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来电不想被对方知道自己拒接,然后这边又想静音,就按一下开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来电不想被对方知道自己拒接,然后这边又想静音,就按一下开机键~~~ ...

是的。我也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来电不想被对方知道自己拒接,然后这边又想静音,就按一下开机键~~~ ...

这个功能是最基本的吧,安卓一般是按一下音量键,就会不响铃了,但是不会挂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有大大的红色挂机键。

他指的应该是按两下实体电源按键挂电话那个功能,不是接打电话界面的那个挂机键。

网友D:
这个锅苹果不应该背,是腾讯的问题,在腾讯视频里面做了投屏界面,然后诱导你装app,苹果自己的投屏操作是右上角下拉,菜单里面的“屏幕镜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锅苹果不应该背,是腾讯的问题,在腾讯视频里面做了投屏界面,然后诱导你装app,苹果自己的投屏操作是 ...

对,与苹果无关系,我也是投屏看,用苹果专用数据线投屏,这样清晰度更高,

网友F:
在收费上面,苹果是坚定站在用户的对立面的,维护苹果生态链的利益,要让你尽量多花钱而不是帮你省钱。

苹果只适合有钱装逼的人用,苹果全家桶体验非常好,前提是你愿意付费买各种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锅苹果不应该背,是腾讯的问题,在腾讯视频里面做了投屏界面,然后诱导你装app,苹果自己的投屏操作是 ...

我就是使用苹果自己的屏幕镜像,播放其他都正常,就是腾讯视频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投屏。

不怪苹果怪谁?!

安卓就不会这样。只要是镜像,所有的操作都是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与苹果无关系,我也是投屏看,用苹果专用数据线投屏,这样清晰度更高, ...

这个还不怪苹果,你当我是个糊涂虫,恩怨不分?

我200%肯定是苹果的问题。当然,腾讯视频肯定花钱让苹果搞了小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收费上面,苹果是坚定站在用户的对立面的,维护苹果生态链的利益,要让你尽量多花钱而不是帮你省钱。

苹 ...

因为镜像最高只能1080p,跟高清的需要使用投屏。当然理论上投屏的效果可以更好。但:

1。1080p我已经很满意。

2。我对投屏需要使用电视账号非常不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镜像最高只能1080p,跟高清的需要使用投屏。当然理论上投屏的效果可以更好。但:

1。1080p我已经很 ...

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在苹果眼中手机小屏幕观看和大电视上观看是两个不同体验,内容供应商有权分开收费,这是维护内容供应商利益的手段,苹果才不管你1080p够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在苹果眼中手机小屏幕观看和大电视上观看是两个 ...

所以就是苹果恶心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在苹果眼中手机小屏幕观看和大电视上观看是两个 ...

大师专业,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一直用投屏线,简单省事,可以避开腾讯投屏多收费,因家里电视机是老款的,只能用投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专业,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一直用投屏线,简单省事,可以避开腾 ...

你难道不知道,买一个电视果,就可以将普通电视变成可以投屏?

你使用的投屏线,并不是真正的投屏。只是将电视作为显示器。

真正的投屏包括两种功能:镜像和投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专业,苹果本身提供了识别是否投屏的API,腾讯利用起来了而已。一直用投屏线,简单省事,可以避开腾 ...

你们的微信群,qq群,不会时不时弹出骚聊信息的嘛?好好的搞啥投屏啊,很容易社死啊~~从没用过投屏,哈哈

专机专用,买个电视盒子,htpc啥的,专门连电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微信群,qq群,不会时不时弹出骚聊信息的嘛?好好的搞啥投屏啊,很容易社死啊~~从没用过投屏,哈哈 ...

不担心,就是没有你那些骚聊信息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担心,就是没有你那些骚聊信息呀,哈哈,

哈哈,各种技术,玩物,爱好交流群,时不时都会蹦出一些色图来,防不胜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微信群,qq群,不会时不时弹出骚聊信息的嘛?好好的搞啥投屏啊,很容易社死啊~~从没用过投屏,哈哈 ...

屏幕镜像,其实就是使用电视作为自己手机的屏幕,没有跟外面通讯的。非常安全。

投屏是另外一回事。投屏是手机通知电视去播放某个网络内容,手机通知后,就不参与播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屏幕镜像,其实就是使用电视作为自己手机的屏幕,没有跟外面通讯的。非常安全。

投屏是另外一回事。投屏 ...

他的意思就是屏幕镜像会弹出手机的消息,怕微信群里开黄段子被全家围观,反而投屏没有这个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的意思就是屏幕镜像会弹出手机的消息,怕微信群里开黄段子被全家围观,反而投屏没有这个顾虑。 ...

我小孩和老婆都可以随便使用我的手机,你说我会担心吗 😁😁😁

网友:
骂归骂,但是给老婆还是买苹果省心,而且要最贵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一下,有大大的红色挂机键。

iphone XR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微信群,qq群,不会时不时弹出骚聊信息的嘛?好好的搞啥投屏啊,很容易社死啊~~从没用过投屏,哈哈 ...

三星支持只镜像某个应用程序,还支持镜像的时候不弹消息的功能,不用担心社死

网友:
测试了一下15pro配合电视果3,镜像和投屏都正常,投屏也不需要电视VIP。播放的是腾讯视频里的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镜像模式如下图:

投屏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星支持只镜像某个应用程序,还支持镜像的时候不弹消息的功能,不用担心社死  ...

感谢科普!

哈哈,但是不立危墙之下~~专机专用,物理完全隔离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