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缺油很多人都加错了,不管你加入多少润滑油,风扇一样转不动

楼主(2024-09-07):
【风扇缺油很多人都加错了,不管你加入多少润滑油,风扇一样转不动-哔哩哔哩】 https://b23.tv/mgSHRKl

网友:
20元左右新买一个比什么上油方便,有保2年的;

另外30元左右可以买到双滚珠轴承的,一般来说用个5年不打油都很轻松。

网友:
又是小白装砖家,不过配音倒是很诚实的选了个智障声线……

首先风扇轴承要定期加油,不要等到抱死才加,转动顺滑的时候不用拆开电机壳,可以直接从外面滴,不要加太多,每年夏天过完拆洗扇叶时顺便加个一两滴就够。

如果平时没注意保养,已经阻力很大甚至抱死了,这时候就要像视频那样拆开电机,但拆开后不是直接加油到轴套外面,而是要将轴套内壁和轴外面干结的油污彻底清洗干净,装回去再从外面滴一两滴润滑油就好。然后就如上面一样定期保养即可。

网友:
另外,视频里面那种廉价的润滑油其实就是干结抱死的元凶,有机动车的话加机油的时候倒一小瓶放家里,秒杀一切衣车油……

网友:
抱死时,先用防锈油点一下,转起来后,再点两滴润滑油。

网友:
风扇的额定转速是关键,一般来说用润滑脂。

网友:
合格的风扇是不需要经常加油的。加油是因为电机发热造成油干结抱死。五六年加一次油。正常。频繁加油直接换电机,

网友:
许多风扇都没有滚珠轴承而是用铜套构成的含油轴承。铜套一旦磨损怎么加油都没什么用了,而绝大多数人根本无力换轴承。虽然含油轴承极度便宜但也是换风扇了事。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及时保养风扇,避免轴承完蛋。但绝大多数人不会,更不想会,也不屑会,那么就换风扇吧

网友:
加这种润换油才更容易抱死,这种油挥发太快了。应该加润滑脂才对。加一次管5年以上

网友:
要拆成这样,我才懒得搞,拆开罩子,往滴几滴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