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4 的typ与min怎么理解?

楼主(2024-09-08):
以前没有注意过,今天看一下,发现typ比min小,如何理解?

按我的理解,VIH 的值为min~Vcc之间认为是高电平,怎么typ值反而比min小,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手误罢了😆😆😆😆

网友:
应该按“最差”来理解

网友A:
这可不是笔误,很多手册也是这么写的

网友:
我认为它能保证的最低电压是1.5v,就是说1.5v绝对是高电平了,但一般情况下,1.2V就认为是高了...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理解为最差,标注为min也没有错。以2V为例,对于VIH来说,典型值是1.2V,但在最差的情况,最小值为1.5V才能被认作为H。

网友:
不懂就问GPT

楼主:
这样解释就能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笔误,很多手册也是这么写的

很显然只有NXP家的芯片有,别家都没有

网友:
这个是触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