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功耗将3.7V升压到200V左右正弦波的电路方案

楼主(2024-09-09):
需求:产生75HZ或其他小于100Hz频率的高压正弦波(一般在30-75HZ之间),供电为3.7V锂电池,工作电流小于50mA。输出电压200V或更高也可以,负载为0(没有负载,仅需要产生电压即可)
体积越小越好,最好所有器件都用贴片,好买
已知条件:可以使用单片机产生2路PWM信号,一路为40KHZ或其他频率窄占空比信号,用于升压器驱动,一路为75HZ可变频率信号,用于产生指定频率电压
要求:耗电越小越好(一个低功耗设备使用)
目前已达到的效果:可以产生200V的近似方波,供电电流25mA左右,但方波用起来效果不好,相对而言正弦波最好,而且电压低了点,最好能升到300V。
现在方案:
1)用DCDC将3.7V电池电压升高到10V左右
2)用上述PWM信号将10VDC用2个1:10闪光灯变压器次级串联升压到200V,方波调制。
请高手们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单一频率还好搞点,频率有变化的话,比较有难度,看这需求,应该是个护类产品用。难搞。

网友B:
电源变压器啊。我总是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排斥变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压器啊。我总是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那么排斥变压器

对,这个频段用低压功放推一下,再用自耦变压器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频段用低压功放推一下,再用自耦变压器就很好

不自耦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频段用低压功放推一下,再用自耦变压器就很好

手里有个样品方案就是工频变压器升压,但目前产品体积限制放不下工频变压器,除非结构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一频率还好搞点,频率有变化的话,比较有难度,看这需求,应该是个护类产品用。难搞。 ...

可以做单一频点

网友A:
单一频点,把电压,升到25V左右,再用变压器,升到300V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频率不高,没实际验证过。最好二次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一频点,把电压,升到25V左右,再用变压器,升到300V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频率不高,没实际验证过 ...

升高到DC200V已经做好了,就算要做300V也不难,也可以用电子开关直接出方波,但要出正弦波没找到最合适方案

网友:
可以用ROYER方案试试,正弦波

网友:
不考虑价格?

楼主:
价格中等敏感,先看有没有方案

网友:
医美产品  体积限制住的
甚至是结构都定下来了    留个电工很小空间去操作

网友D:
找下做压电陶瓷变压器的厂家,看看有没有尺寸和功率合适的,或者定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下做压电陶瓷变压器的厂家,看看有没有尺寸和功率合适的,或者定做

也没这么低频率吧。有点纯正弦逆变的味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没这么低频率吧。有点纯正弦逆变的味道了

方波驱动,SVPWM调制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价格中等敏感,先看有没有方案

小体积方案,估计要150左右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体积方案,估计要150左右的成本

是订制器件模块的还是通用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订制器件模块的还是通用方案?

是通用方案、需要多个IC搭建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波驱动,SVPWM调制啊

也对,调制频率够低,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通用方案、需要多个IC搭建那种。

请问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波驱动,SVPWM调制啊

目前用40K方波1%占空比驱动,电压能到200V,2%到220V,3%到240V,但占空比再增加电压增加不大,电流急剧增加。

网友D:
不清楚你要的200V以上的正弦波电压是0到200V的正弦波电压,还是180V谷值,200V峰值的正弦波电压,也不清楚你现在用的什么变压器。
暂且猜测是磁芯变压器,按0V谷值(调制方式只能接近0V),200V峰值来做,

后面整流滤波后需要加电阻负载,才能看到调制效果,电阻你自己先算下200V下期望的电流(功耗),然后根据这个来确定滤波电容容量,大概推算理解方法:电容从由负载电阻放电,200V降到0V需要多长时间,这个RC时间常数的时间至少比你期望的正弦波周期的1/2时间小,才能看到幅度比较大的正弦波形,找个仿真器模拟一下参数,或者实际试几个值就知道方向了

上面提到3%占空比以后电流急剧增加,可能是后面某个器件过压漏电,导致功率增加?变压器饱和?,示波器观察初级电流采样电阻,电流不是直线说明饱和,检查零件耐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要的200V以上的正弦波电压是0到200V的正弦波电压,还是180V谷值,200V峰值的正弦波电压,也不清楚 ...

1%占空比增加到2%,电源电流增加50%,增加到3%电流增加100%,4%以上电池顶不住,但从1%增加到4%占空比过程中输出电压变化不超过20%,能耗和产出比已处于边界状态
变压器匝数比10:1,输入电压10V,2个变压器次级串联初级并联,1%占空比时产生的电压刚好等于20倍输入电压。

所需电压为0V谷值200V峰值。现在变压器次级为二极管+电容整流+三极管负载放电方案,可以产生近似方波(如果不加三极管放电,方波下降沿出不来)
不加任何负载总输入电流20mA,加2.2兆欧负载电流增加到30mA,电阻偏小一点点输入电流上升非常快,甚至输出端接或不接示波器1:10探头,电源电流都会有明显变化

40KHZ频率是用信号源实验出来的最优频率点,频率越高,相同占空比产生电压越低,而频率低了电流又会猛然加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占空比增加到2%,电源电流增加50%,增加到3%电流增加100%,4%以上电池顶不住,但从1%增加到4%占空比过 ...

仿真试了下,才注意到, 调制的PWM波形要推挽驱动方式才能直接通过变压器滤波出正弦波。否则要有次级反馈回路来修正。
以下是推挽的基本结构,仿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