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脉冲整形电路是否有问题?求大神推荐一个经典的!

楼主(2024-09-09):
这个脉冲整形电路是否有问题?求大神推荐一个经典的! 第一级波形还可以,方方正正,到单片机引脚就变形了。。。这电路我自己随手画的,求大神指点哈

网友A:
用MOS电平转换电路就行了,或者单路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OS电平转换电路就行了,或者单路缓冲器

就这三极管电路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呀? MOS管以后在说了

网友:
要想脉冲整形 何不用SN74 系列 输入带施密特的 同向 反相 器 。

网友:
Q2 基极加一个电阻试下, 2-5.1K, 另外 注意 P管的VBE,  VCC 不能太高, 太高要计算电阻。

网友B:
不接正反馈,还想要陡峭整形?

这电路咋看都是两级共射放大,第一级开环,第二级10x+

网友:
引脚变形,主要看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变形,调整相应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正反馈,还想要陡峭整形?

这电路咋看都是两级共射放大,第一级开环,第二级10x+ ...

给个参考电路看看,本人模电不行呀😂

楼主:
正反馈的整形电路谁有呀,发出参考哈😂